[电源] 谁能教教我怎么修这个金威源GPR4830B1开关电源

楼主(2025-10-11):
一个金威源4830B1电源,前几天使用的时候突然坏了,拆开只看到一个VIPer22A芯片损坏,被炸开了顶盖。

简单看了下旁边的元件,看着这个wj的稳压管好像有点开裂,暂时拿了一个16V的代替。

旁边这个是j9286,短路了,用了个ss210代替。

这个电阻看着阻值应该是511。
看到明显坏的就这几个件,更换完后插上电无输出,测大电容电压有310v,风扇一抖一抖的转不动。

网友:
没有一定的基础,这东西别去碰,越修越坏的多。

网友:
太复杂了,放弃

网友A:
开关电源俺都不敢修,有高压

网友:
看着就头大

网友:
我是修不来,手上有两个台达的400W ATX开关电源,够沉又设计做工棒,但是就是无输出,几年前一直在吃灰,目前也不想去搞,不如花心思时间干别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俺都不敢修,有高压

我被电过无数次。。。

网友:
这东西最好别去碰

网友:
请大神修吧

网友:
金威源的电源不错,
这个电源比电脑电源还复杂。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正常?

网友B:
首图拍个整体看看,511电阻估计有误偏大了。

网友:
这开关电源功率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图拍个整体看看,511电阻估计有误偏大了。

网友:
贴片电阻下面带横杠是高精电阻

网友:
楼主努努力,把这个电源修好,这么漂亮的电源如果修不好,感觉很浪费。

网友:
主努努力,把这个电源修好,这么漂亮的电源如果修不好,感觉很浪费。

网友:
我还有个4850 的,没动工呢,电源确实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