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nnodisk 3MV2-P 1TB 一块不是宽温的宽温硬盘

楼主:
最近对宽温环境下使用的硬盘感兴趣,所以特地挑了一块有宽温标记的硬盘,结果……

硬盘为 Innodisk 3MV2-P 系列,容量为 1TB
正面:

反面:

SMART 信息:

(这里用的是卖家当时的照片,因为我拿回来拆机破坏了保修贴,可以证实的是这是一块鼎宜官方出品的硬盘,保修贴完好,序列号跟 SMART 里的也对得上)

该盘的 P/N 号为:DVS25-01TD81BWAQC ,从官方的宣传物料和 Datasheet 中(这里只找到了 mSATA 对应的 datasheet),可以看到第 14 位 W 表示该盘为宽温型号的标记,然后看看拆开后
PCB 反面:

PCB 正面:

颗粒放大局部图:

图片显示颗粒型号为:TH58TFT0DDLBA8H 熟悉东芝颗粒的可能一看就知道尾号 BA8H 是一颗常温标记的颗粒,最后第二位为字母 I、K、M 或 S 的颗粒为 I-Ver,即 Industrial 宽温标记,这里 4CE 颗粒对应的字母应该是 S 而不是 8。
所以,Innodisk(鼎宜)产品所描述里所谓的 Industrial Grade (-40°C ~ 85°C) 是怎么来的,你使用的颗粒都只有一个常温的标准又何来宽温的产品一说。当然,你们或许也大可以说“我们通过了标准的宽温测试,产品符合在宽温下使用”这类官方话术,毕竟解释权在于你们嘛。不过反过来,东芝要是也这么卖颗粒给厂家,一个相同型号两个不同等级两个不同价格,大概厂家也可以接受的吧。
好吧,这里建议硬盘生产厂家还是都把颗粒原厂标磨了打上自己的标吧,那样用户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困惑了(当然,可能也不会选择你们的产品了)。

Good Job, Innodisk!

网友:
习惯就好,搁渣米敢吹-400~800...

二○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
主控是宽温的就行了,闪存宽不宽温都无所谓的啦,
就像卖U盘的,卖手搓固态的,但凡板子有两个钽电容,就叫掉电保护,,,用了一颗9EDJ+7颗9DDJ的缝合怪就叫“采用了eMLC颗粒”等等等数不胜数哦
人家宜鼎也有说法的呀:你说颗粒要宽温,
那主控是不是也要宽温?
那电源IC是不是也要宽温?
那外围的晶振,PPM电容,电感电阻电容
等等等所有的元器件都要满足宽温?
而且宽温还有寿命小时一说,比如主板的固态电容就有85度3000H寿命跟8000H寿命的区别,
是不是还要统一使用相同寿命小时的元器件?还不能用1000H的,得用20000H的才叫“真”宽温?

我就这么说,论坛里奉ATP,STCC,宜鼎,研华,StorFly,SMART,Swissbit等等为神的那些人,我都标记了,等你老了就给卖你保健品

网友:
主控是宽温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