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门禁刷卡绿灯亮不开门,电脑客户端能开门,怎么回事呢?

楼主:
有几个海康门禁刷卡不开门(读卡器灯亮绿色),查看电脑ivms-4200客户端事件显示认证通过,就是不开门,然后试着新建一个用户,权限下发也成功,拿新卡刷也亮绿灯,客户端事件也是认证通过,但是门死活没动静。重点来了:在电脑客户端的“状态监控”里点“开门”或“关门”却又可以开门、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读卡器长这样:

网友:
添加到手机海康互联试试看。在手机海康互联APP可以远程开门,下发权限。并可以查看认证成功与否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重刷固件-----送售后...

二○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网友A:
应该是权限没有正确的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权限没有正确的写入

建新卡的时候也没有哪里有特别的地方设置卡的权限,如果没有写入门禁主机的话按道理也识别不了新卡呀,太诡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