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黑爵的耳机-带带STH200

楼主:
之前废品站和电脑一起捡回来的,结果用了几天发现左耳声音小右耳声音大,我也是醉了,拆开看看吧,测量了扬声器阻值左:18.7,右:18.8,其他就是一堆线,没看懂为啥右耳接了三条线。

网友:
感谢分享,看着还可以。
我今天2元在地摊淘了个头带略有破皮的HP H120G带USB声卡及耳麦的游戏耳机,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高端货,有话筒

网友A:
用了几天才发现?你这反应有点太慢了吧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一般是吸上铁屑3或脱圈效率下降或振膜变形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看着还可以。
我今天2元在地摊淘了个头带略有破皮的HP H120G带USB声卡及耳麦的游戏耳机,效果相 ...

那真的是掏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吸上铁屑3或脱圈效率下降或振膜变形损坏

消磁了对吗,换一堆耳机喇叭应该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天才发现?你这反应有点太慢了吧

刚带上其实就已经发现了,但是以为是进水导致的,凉了几天还是这样,应该是发音单元有问题。

网友:
阻值正常,多半是进脏东西了

网友:
用得上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