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7DDK写入RDT固件问题 Create MP BIN File handle Failed

楼主:
请教大佬们,

Create MP BIN File handle Failed: INVALID_HANDLE_VALUE. ErrorCode : 2      .\Bin\SBFC01.1.BIN

这报错没有SBFC01.1.BIN固件,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固件。另外,我看BIN文件夹下有SBFC01.2.BIN,可以替换这个码?该如何替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8-Phison/PS3111/A%E6%8E%A8%E8%8D%90%E4%BD%BF%E7%94%A8PS3111Mod%20ProPl ...

感谢大佬回复,但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但是有同样的问题

那就不开rdt吧 直接开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开rdt吧 直接开卡算了

直接可以开,我这强迫症犯了,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看报错是这样,但是下了好几个包,都没有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