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养生壶GE1703C主板维修

楼主:
自用的一台美的养生壶GE1703C损坏,开始是显示温度乱跳,发展到开机灯亮一下关闭,直到完全不开机。在网络上查找电路图,维修起来方便快捷,但是全网根本找不到。只能一点点跑电路、测量元件,首先发现可控硅控制脚电阻烧糊,线路板烧焦碳化。接着发现可控硅一三脚击穿,7805稳压芯片击穿。BYV26D高频快恢复整理二极管击穿。把所有损坏的元件更换,只有BYV26D没有找到,开始便用RL207高频整流二极管代替,但是发现开机运行一会后自动关机,电源管理芯片PN8204发热严重,等一会芯片降温后可以再次启动,再关机再启动。后来用FR204替换RL207后开机正常,电源芯片温度正常,直到一壶水烧完也没问题,此次维修完成,把照片分享给有用的人。

养生壶正面

养生壶型号

网友A:
楼主,你自己定义的RL207是高频整流二极管?

网友B:
那个100欧的电阻发热好大,电路板都黑了,悬空是不是好点

网友:
电阻发热的确太厉害了

网友:
热死的吧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烧了这么多居然也修好了

网友:
还是技术高了好,坏了这么多零件,换上就好了,真不容易。

网友:
7805坏芯片居然没有坏

网友:
烧了这么多居然也修好了

网友C:
rl207普通的整流二极管,这里需要上高速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00欧的电阻发热好大,电路板都黑了,悬空是不是好点

换1W的,竖起来安装应该好点

网友:
水壶都这么多电路了吗

网友:
这壶怎么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高手啊,坏这么多元件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己定义的RL207是高频整流二极管?

谢谢,RL207是普通二极管。现在养生壶还好用,如果坏了再换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00欧的电阻发热好大,电路板都黑了,悬空是不是好点

这个电阻是光耦出来驱动可控硅的,原机是八分之一瓦的电阻,正常工作时电流很小,悬空焊接也行,不正常的话,即使悬空同样会烧毁。今天查到资料,这个电阻原机是200Ω的,但是现在是100Ω的用着也没问题。

楼主:
这个养生壶主板再养生壶中还是不错的,供电部分是开关电源,有电源管理芯片,稳压用L7805。比用阻容降压,稳压管稳压的电路板要稳定的多,阻容降压的养生壶电路板时间一长电容减容,造成电压下降,当电压低于大约4伏后,机器无法正常工作,出现报警声音,红灯闪烁,温度数字跳变,或者出现E2、E3错误代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己定义的RL207是高频整流二极管?

哈哈,您说得对,开始上我误以为RL207是高频管,装上后电源管理芯片高温发烫,现在找到芯片发烫的原因了。因为换上FR204后芯片温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207普通的整流二极管,这里需要上高速整流管。

您说的非常正确,是普通二极管,开始误以为是高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