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贴片机最难的部分

楼主(2025-10-12):
就是这个贴装头了,每次打板子都有设计失误,前两天重新打板回来想装上,结果发现线轨的螺丝和背面的电机支架又冲突了导致装不上,属于改动了一个地方引起了另一个地方又出了问题,顾此失彼,郁闷了,昨天又重新改了下发给了嘉立创,这板子还没到手就发现还有点问题,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先不管了

楼主:
上传的视频竖屏自动变横屏,上下都少了好多内容,咋回事?

网友A:
做机械设计,先在solid works里设计好了,模拟运行没问题了,再制作啊。现代成熟技术,不用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机械设计,先在solid works里设计好了,模拟运行没问题了,再制作啊。现代成熟技术,不用白不用。 ...

不会3D设计软件啊,要是会也就不用一次一次试错了

网友B: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不只要求手工了,对很多学科的知识技术都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3D设计软件啊,要是会也就不用一次一次试错了

那……学一下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不只要求手工了,对很多学科的知识技术都有要求

基本上懂点单片机的皮毛,就都可以玩了。就像我,以前不懂单片机,觉得贴片机这些设备很高科技,不是我能玩得了的,稍微了解了点单片机之后,发现这玩意其实就是几个步进电机,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懂点单片机的皮毛,就都可以玩了。就像我,以前不懂单片机,觉得贴片机这些设备很高科技,不是我能 ...

以前不懂的时候以为单片机也是高科技,很神秘,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其实也非常简单一分钟就能学会,建议不会的坛友们都花一分钟时间学一下,会单片机后就可以玩很多东西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7709-1-1.html

网友:
所以,软件里有3D视图,能看到PCB装上器件后的样子。

网友:
图看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的视频竖屏自动变横屏,上下都少了好多内容,咋回事?

手机拍完的视频用格式工厂转换成MP4,h264+aac编码,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机械设计,先在solid works里设计好了,模拟运行没问题了,再制作啊。现代成熟技术,不用白不用。 ...

对,sw里的干涉检测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完的视频用格式工厂转换成MP4,h264+aac编码,再上传

原视频20多兆传不了,我已经用格式工厂压缩过了,压缩后6M多,但是貌似竖屏会有问题,导致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视频20多兆传不了,我已经用格式工厂压缩过了,压缩后6M多,但是貌似竖屏会有问题,导致显示不全 ...

我以前也上传过竖屏的视频,方向没问题

网友:
软件先设计好,一般问题不大。看我烙铁架

网友:
重在折腾,又不是生产厂,多改几次也无所谓

网友:
机械定位和设计

网友:
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啊,恭喜恭喜

网友D:
能自己画板,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自己画板,高手啊。

这种板子很简单的,没有电路全是定位孔,确定好精确的孔位就行,没啥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