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活久见,为什么将MLCC电容换电解电容后,DC-DC不工作了?

楼主(2025-10-12):
事情是这样的,MP2315GJ电路如下图所示,由于输入电压是24V,想要输出电压精准控制在5.4v,通过调整R1和R4的阻值,总算达到了自己希望的电压,原作者使用的是MLCC电容,手头没有24v耐压的MLCC,于是从旧板子上拆了MLCC。

供临时测试使用,测试非常成功,输出电压也符合预期,打算正是安装,由于测试的MLCC是随机拆的,吃不准可靠的耐压值,于是想使用手头的电解电容替换掉,因为贴片电解电容是35V耐压是可以看到的,于是花了些时间更换完毕,再一次通电发现不行了,输出电压达到8.7v并不停波动,似乎像是振荡的感觉,想想不可能呀,于是再次检查电容正负等容易犯错的地方,最后发现都是正确的,但是依旧不工作,于是换回MLCC工作正常,想不明白为什么,特发个帖子问问是否有大神知道为什么?

MP2315GJ数据手册下面的连接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7/MPS/MP2315GJ.html

网友A:
如果数据手册里没提到一定要用某种电容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解电容自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手册里没提到一定要用某种电容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解电容自身的原因。 ...

电解电容都是新的拿出来的,不是拆机的,使用LCR测试也是正常的,容值都是正确的

网友:
容量不够吧,
换电解电容,容量要比原来的大. 如果用钽电容,就可以小一些
输入电容原来有22UF,你的电解电容只有10UF,换个47UF的试试

网友B:
电解电容响应不了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C:
开关频率500K,手册里说明要低esr电容,输入推荐X5R/X7R级mlcc,输出没推荐型号只说明要低esr,所以输出用mlcc性价比高,固态电容也可以,而且容量太大也不好。

网友:
我也觉得响应不了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
英文说明不容易理解,可以参考Ti的tps5430,参数差不多 TPS5430正在供货

5.5V 至 36V 输入 3A 500kHz 降压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频率500K,手册里说明要低esr电容,输入推荐X5R/X7R级mlcc,输出没推荐型号只说明要低esr,所以输出用m ...

电解电容就不行?着没道理呀,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4.7电感略小,换10uH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响应不了那么高的频率

反应慢不是更稳当?

网友:
电解ESR太大吧。试试更换绿皮的所谓高频电解

网友:
孙老师的视频教程,我也是从他的视频里开始第一次立创白嫖的。孙老师的视频可以多看看,讲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就不行?着没道理呀,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不是高频电解电容器,就普通工频用的电解电容器,确实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就不行?着没道理呀,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你要不问问deepseek 什么是ESR呢?查一下电解电容的ESR参数呢?人家给你贴了俩手册,反复提到需要低ESR电容,路都指到这了,得自己往下查了。不能指望别人给你掰开揉碎了讲吧。没有对应的知识储备,靠干想,那确实想不明白。何况我看你图片,电解电容用的输入输出都是10uf。人家设计输入22uf,输出2个22uf。就连我这个外行,也知道替换也至少也得是平替,你用小的替换大的是个什么操作呢?

网友:
esr过高会导致纹波加大,输出电压增大,使其控制环路异常

网友:
MLCC是陶瓷电容,无极性的,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不能随便代用。

网友:
我来说说楼主的问题

楼主打了一堆字,说明是认真的,但说了半天,也没说具体换的那个电容,大家只有推测,这是其一

其二,楼主强调将MLCC电容换电解电容后,板子工作异常了,这是活久见,这是二

其三,在坛友给出答案后,还是继续质疑,这是三

我想问的是:MLCC电容和普通贴片电解电容的特性本就天差地别,替换后出问题不是很正常嘛

为啥是活久见?

在现在ai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查一下MLCC电容和普通电解电容的差异,我想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