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硬盘外接双输出电源适配器输出问题

楼主:
师傅们,机械硬盘外接电源双输出,5v那组有5.2v   12v那组只有11.8v换了箭头那个电容还是一样,请问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设计就是那么大的电压,想要调高一点可以调整431电阻,但是5V应该会随着一起升高。

另外这个电源质量不太好,为了硬盘数据安全着想,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计就是那么大的电压,想要调高一点可以调整431电阻,但是5V应该会随着一起升高。

另外这个电源质量 ...

谢谢~~~明白了,那就不整了,拼夕夕的货质量都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