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电蚊香

楼主:
这个是一个坏电蚊香!工作不稳定有时热有时不热!指示灯有时不正常!发现它坏了是夏天刚有蚊子时插上蚊子还是咬人!发现不发热了!后来又买一个不带定时的用比较费蚊香液!现在拆开研究研究!这个是三个档位的!开壳用刀撬开就行!里面做工用料还不错!发热体一个两个3k电阻串联!还有个牛啊控制器!分析应该是电容不行了!找了个0.22的电容焊上试试发热了!但是电容体积大了一点不能装进去!

网友:
可以定时和调温的电蚊香液加热器,换个安规电容

网友:
修好了,天气冷了,用不上了,明年夏天用吧。

网友:
厉害吖,师傅真是手巧。。
   这样也能修

网友:
电蚊香不太管用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产品的内部构造,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么高级的,配定时插座也行,不用拔插了,定个3小时,今年一瓶液还没用完

网友:
这么有料第一次见

网友:
有同样的感觉!

网友:
比较高级,还有芯片的

网友:
某达的电热蚊香器。当年超市搞活动,10一个,买了两个。每天自动循环,比较好用。

网友:
大家都说这个很高级,楼主那就告诉一下大家什么品牌嘛!

网友:
马上可以用了。

网友:
你这个值得一修,比较高级,我的只有个发热的,虽然电蚊香没啥用。

网友A:
家里有好几个还真没拆开看过

网友B:
有好几个不是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好几个还真没拆开看过

你需要两把这种刀!这种刀韧性硬度都很好!我这个是在垃圾堆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个不是定时的

不定时比较费液!我后来买的那个也不定时比较费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