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问题的一个猜想

楼主:
弄过几个带载能力差、或者根本就不带载的开关电源,发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输出电容容量下降,或者电容失效没有容量造成,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
一般有输出,电压又偏低或者带负载差,电压跳动,多数都是电容故障,又初级的、次级的、芯片供电级的。

网友:
不一定都是电容问题引起的  有着几个 换了电容 还是一带负载 就无输出的

网友:
有多种情况吧,电容是其一

网友:
这个现象,九成以上都是电容问题,本来电容工作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失效。剩下的一成属于疑难故障……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变化是不是也会造成带载能力差

网友:
稳压电路 有故障也会造成带载能力差

网友:
开关电源问题首查电容,最好有个电桥测D值,可以减少很多误判。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主要是由于输出电容器容量不足、开关管的性能下降、300V滤波电容不良、反馈电路异常、光耦性能不良等引起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或更换部件。

网友:
一般多是低压侧滤波电容老化失容所致。这种是带载差的最常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