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二根钉子做个赶猪器

楼主(2025-10-12):
哈哈 一堆垃圾废料组合下
亮点就是改了type C充电
之前做的得取出来电池充电过于鸡肋

网友:
没看明白,是升压成灭蚊灯那种高压吗

网友:
这高压 会不会把猪电晕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打火装置电压多高

网友:
别的不说,就那俩钉子杀伤力已经可以了,通电就是附魔了

网友:
做长一些,别被猪给拱了。

网友:
还是用激光烧屁股比较好,

网友:
能形成电弧吗?

网友:
会不会啪啪响

楼主:
会啊  噼里啪啦放鞭一样哦

网友:
其实就是电棍

网友:
这个放电频率比较高,单次能量可能没有高压电容放电能量多

网友:
直接成品不香么

网友:
估计猪会嗷嗷叫

网友:
这么短不好用,用一根1米长的水管做比较好

网友:
杆子长一点,确保自身安全。

网友:
脉冲放电位置在电极距离最近处,钉子最好尖端向内弯一点

网友:
赶两脚都嫌短,要六十来公分吧,

网友:
高压发生器

网友:
就是高压电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