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坛友仿真一个路灯电路2

楼主:
不加二极管似乎也没事
因为24Mf电容在50hz下阻抗才大约0.14欧姆
那么它上面电压是最大正负2.1v,也问题不大,当然换成48Mf的更好
哈哈

网友A:
人奸兄这是要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兄这是要干嘛呢?

哈哈·,借机灌点水

网友B:
这耐压这么低,不会放烟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耐压这么低,不会放烟花吧

不是我的,我不拍

楼主:
不是我做的

网友C:
24Mf电容有一卡车了纳

无极性电容当然不需要这个二极管,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无二极管钳位电压很可能被击穿。仿真电路都把电容当无极性处理可能是软件编程者想不到可以这么使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Mf电容有一卡车了纳

无极性电容当然不需要这个二极管,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无二极管钳位电压很可能 ...

电压不高啊,不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高啊,不会吧

反正16V电解电容多的是,2200微法与220欧负载测试简单些你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16V电解电容多的是,2200微法与220欧负载测试简单些你试一下呗

电压超20v都不玩

网友E:
这电路接上去电容立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接上去电容立爆.

作者实验了,没事

网友:
别人接二极管另有用意。

网友:
哪个老登的电路

网友:
敢玩这些的都是二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