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加个电阻解决充电宝无法使用小电流设备问题

楼主:
现在充电宝都是支持快充,带自动关机的,电流小于一定值,过几分钟就关机。于是很多小电流的设备无法使用,比如USB的LED灯,智能手表。。。要不就是插上没反应,即使强行开机,有些仍然没输出,有输出的也是输出几分钟自动关机。

最近要用USB的灯,结果好几个充电宝都不行。总不能为这个玩意换充电宝。

于是想到现在充电宝支持各种快冲协议,其中比较简单的就是QC2.0充电协议,启动QC2.0输出就是首先在D+引脚要有0.6V电压,然后按照时序D+和D-上加不同电压组合,输出不同的电压,具体过程可以自己搜索BC充电协议。

于是就想给D+通过简单的电阻分压弄个0.6V试试可以不,找了可调电阻接上,调整了分压,试了下没问题。后来在测试过程中发现D+接负极就能启动输出并且不关机,为了保险,通过10k电阻连了负极,试了家里的几个不同年代出的不同品牌充电宝,都能把充电宝从关机状态唤醒,输出5V,并且能一直持续输出。

如果是需要USB口连电脑的设备,不能直接通过电阻将D+接负极,不然没法连电脑,解决方法是买一个或者做一个一头是USB公头,一头是USB母头的转接头,然后给转接头加一个电阻。转接头接在小电流设备和充电宝输出口之间就可以了。

没改之前,唤醒不了充电宝。

即使强制开启充电宝,也是没有输出。

在D+和负极之间接连一个10k电阻。

能够成功唤醒关机状态的充电宝,并且一直输出。换了手头上其他几个牌子的充电宝,也能唤醒并持续输出不关机。

网友A:
啥时候干完,啥时候才能歇着呗

网友:
学习了,有用到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干完,啥时候才能歇着呗

帅哥,再来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干完,啥时候才能歇着呗

不是可以用蓝色的小药丸再来一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用蓝色的小药丸再来一次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看看只有电阻没有负载电流时能不能持续输出5V

网友:
临时应用不错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买个USB一分三,再怼个LED灯泡上去,等于增加负载。
像低电流停止输出其实是一种保护。

网友:
容量测试仪就需要这样支持小电流充电宝供电。

网友:
d+和v+之间1.5k或者d-和gnd之间1.5k试试看,我的接电脑没事。
对于c口小设备,两个cc分别用5.1k接gnd也可以拓展支持c口充电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