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YUNDAI HY-HB603 USB-HUB 拆解

楼主(2025-10-12):
HYUNDAI HY-HB603 这款usbhub用了大概10多年了,前些天发现插在电脑上无法识别了,昨天撬开看了一下,发现有一根地线被扯断了

于是我动用电烙铁手动焊接了一下

焊接完成后,没有立马组装,先接到电脑上试了了一下,能够识别,完美。
心想,这个接线头后面可能还会被扯断,于是我动用热熔胶给加固了一下,重新组装起来,发现不能被电脑识别了

没有想到画蛇添足了啊,看来只能报废了。

===========================

尝试重新焊接无果,有可能是热熔胶的原因,糊在了焊点上,导致导线跟焊点无法很好的接触了,但是我又不能很好的清理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断了 没焊好

网友:
更换USB线试试,,用手机数据线。。。

网友:
我手头有两个USB3.0的,给鼠标什么东西用就很好
但凡插上U盘就不行了,怀疑是供电问题
但是单独供电感觉太麻烦,不知道能不能拆开直接加强供电

网友:
服役10多年,知足吧,该退役了

网友:
直接换成TypeC呗...

二○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重新焊一下试试,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有个顶子卡里面就更好了

网友:
治聋给治哑了

网友:
USB2主控快到寿命,换USB3更好的分线器。

网友:
左右就是加了热熔胶出的事,盲猜是连接线内部有断线了,更换一根USB-A的线试试.话说老货的质量比你现在去买个新货要好,有好东西可不能随便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