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 20 串的锂电池保护板如何能使用 24 串?

楼主:
我有个 20串 60V 磷酸铁锂电池加 铁塔保护板组成的电池组。想要改成 72V电池组。20串电池 电池经过保护板,另外 4串电池 不经过保护板。这样做是否可行?

网友A:
不行,换片板子好过

网友B:
这问题解决好了就是专利技术,分分钟干掉特斯拉。当然,没技术支撑的瞎想不算

网友C:
加个四串保护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片板子好过

好吧,换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解决好了就是专利技术,分分钟干掉特斯拉。当然,没技术支撑的瞎想不算 ...

哈哈,没想到这个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四串保护板又不贵。

还能这样?那充电怎么冲呢?

网友D:
我的16串普通保护板加电池到19串使用了6年保护板坏了才拆除。后加的电池容量比原电池组大几安时,都充满电后把所加电池放电掉1安时,这样正常使用后加电池都工作在充不满用不完状态。一年半载检查一次重做充满放电。重要的是后加电池质量要好,自放电不能大于原电池。

只有过充过放都不会起火或爆炸的磷酸铁锂电池才可以这么干。

楼主用的保护板耗电大这就复杂些得考虑后加电池的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6串普通保护板加电池到19串使用了6年保护板坏了才拆除。后加的电池容量比原电池组大几安时,都充满电 ...

我用的是磷酸铁锂的。后加电池和原来的电池是同一个型号的。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磷酸铁锂的。后加电池和原来的电池是同一个型号的。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呢? ...

自己组合符合3.6X19串的充电器。

网友E:
四个电池裸奔,楼主你自己想想要不要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这样?那充电怎么冲呢?

充电器也要换啊!72V杠杠的一路火花带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电池裸奔,楼主你自己想想要不要的嘛?

算了算了,再买个保护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16串普通保护板加电池到19串使用了6年保护板坏了才拆除。后加的电池容量比原电池组大几安时,都充满电 ...

磷酸铁锂真的不起火、不爆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真的不起火、不爆炸吗?

网上信息结合自己测试,是有过充过放不起火,过充会鼓包会挺破安全口不算爆炸。我说的要找不起火不爆炸的磷酸铁锂电池并不包含所有磷酸铁锂电池。这个要得自己选择电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