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扫地机器人清洗站型号:MJSTPQXZ解决清理不出水,废水箱不上水问题

楼主:
米家扫地机器人清洗站很容易因为清洗拖布喷水的部件堵塞造成清水不出水,检测不到废水水位导致废水箱不上水问题。通过拆解清洗站里的喷水部件进行扩大出水孔解决堵塞问题,有了水以后废水水位上升,正常的话就会自动吸脏水到废水箱了。拆解看图。

网友:
o ,原来这样子。

网友A:
明显属于设计缺陷,感觉这个东西呢设计生产出来了总要测试没问题了才能投放市场,米家的电器并非是小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属于设计缺陷,感觉这个东西呢设计生产出来了总要测试没问题了才能投放市场,米家的电器并非是小米的吧 ...

小米的,小米大部分东西都是代工吧,设计的确有问题,光考虑冲洗效果不考虑堵塞问题。

网友:
里面挺复杂,得慢慢找故障点。好在喷水件没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