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原来的d-link交换机网线,为何1号线不通呢?

楼主:
一台原来D-Link品牌的路由器带Poe功能,它其中带了一条扁平网线,但是网线现在不能做普通网线使用,经测量1号线不通,这是什么问题?我两个水晶头都重新压过了,结果仍然是这样,要怎么样改才能让它当普通网线使用呢?

网友:
拆掉水晶头,万用表打一下通断,都通就重压呗

网友A:
这种网线除了好看点软的,其它一无是处。
想继续用重新压水晶头。

网友:
网线分两种,各有各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网线除了好看点软的,其它一无是处。
想继续用重新压水晶头。

我就直接按那个方向平的,两头都直接压了两次。结果测试就是这样的

网友:
要么线中间断了,要么压线钳不行了呗。这种网线一般线芯比较细,也不好压

网友:
可能中间有断点,建议扔掉...

二○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重新压头子之前先测试一下所有单线的通断,然后再压头子。

网友:
你要先确定电线内部有无断线

楼主:
网线没断,最后确认是上家网线两端贴标签误导,一面在A一面在B,我也没注意,线就做反了,重做一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