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旧手机改超级电容供电遇到的一个坑

楼主:
把旧手机的电池改为超级电容,可以长期插电运行,但是如果偶尔因为充电头供电电流不足使得电容短暂的放电了,之后并不会马上重新充电,图中“电池”(已经改为10f超级电容)电压在充满时约为4.45V,但是现在才3.84V,电量仍然显示为100%,如果拔掉电源则可能很快就没电了,持续时间会明显小于4.45V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情况,旧手机用充电头直接供电,怕5v电压偏高,两个二极管并联后串联到供电线路中,手机可以正常使用,但电量显示只有60-70%, 按道理5v用二极管降压后怎么也应该有4.2v,电量显示该90%以上,撤销二极管后电量显示倒是有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情况,旧手机用充电头直接供电,怕5v电压偏高,两个二极管并联后串联到供电线路中,手机可以正常 ...

我这个没接二极管,用的手机原机充电口和充电电路供电,相当于给手机换了个超级电容电池

网友:
我是直接用21700的普通电压锂电。

网友:
我是找手上有的能放入的旧电池(体积小于原电池),容量还可以的,还能拔适配器用很久了。
如当主机外带显示屏用,我的平板外挂山寨18650更实惠

前一段时期要测几个APP,这个原电早严重怀孕不能开机了,再买电池?
正好前面拆下的平板电池外帖,还比原电用的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情况,旧手机用充电头直接供电,怕5v电压偏高,两个二极管并联后串联到供电线路中,手机可以正常 ...

你大概5V穿二极管是直接接电池处吧?

我是TB包邮2元充电板4.2V稳定,二个二极管负载变化时电压飘的厉害。

网友:
没这个必要,不方便

网友:
关键是原设计是针对锂电池特性的,所有更换电池以后程序就找不到北了。

网友:
是不是没接原来的保护板,好像有个手机电池都有三个触点,带检测机制的?

二○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改超级电容,还需要原电池的保护板吗?

网友:
我有台当闹钟用的旧手机充电口坏了,外接一大坨20000mah 4.2V聚合物锂电,充满电接上就显示80%多,然后随着时间过去,电量也随着减少,如果这时候(假设电量是20%)对电池进行充电,手机电量显示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充满也显示20%,这下可以用大约一星期左右,电量才会掉到20%以下,充满还是显示未充电前的电量,如果此时手机关机再开就显示80%多的电量了。
对了,我用的TP4056充电,充电板带了保护板,直接接线到电池正负极,不经过手机电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