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流量5G速率是多少?

楼主(2025-10-12):
前几天去运营商交费,问了下手机电话卡所属的5G资费,是5G300Mbps,不是很明白?

网友:
听说中国电信用户区分等级,只有白金等级或者更高级别用户才能享有流量速率2000Mbps

网友:
楼主标题是速率,内容却是5G资费,这到底是要问什么呢?
5G的资费是根据套餐不同而不同
5G上网的最大带宽峰值理论值是20Gbps,实际最大带宽(速度)应该根据不同套餐确定,然后实际使用中又根据所访问的网站所决定,毕竟你的桶口再大,也不能从一个小水管(网站服务器)里通过更多的水

网友:
签约500,跑300多,我这边

网友:
全国5G网络平均下行接入速率和上行接入速率分别为 334.98Mbps 和 70.21 Mbps。全国4G 网络平均下行接入速率和上行接入速率分别为 39. 02Mbps 和 21.63 Mbps。

网友:
运营商答非所问,你问的是资费,主要指包括多少分钟数、多少流量,含不含宽带,宽带带宽是多少,运营商给你的回答却是5G现在实际的上网速度。

网友:
这才是你关心的套餐

网友A:
现在的5g实际上就是满带宽的4g网速,不过除了带宽,5g最重要的就是延迟更低,同一时刻用户吞吐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5g实际上就是满带宽的4g网速,不过除了带宽,5g最重要的就是延迟更低,同一时刻用户吞吐量大 ...

这边4g网速是120Mbps

网友B:
我的说1G,但是测速没超500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说1G,但是测速没超500过

可以在运营商的直属营业厅和常驻地测速作对比,如果差距甚远就要和运营商“交流”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