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版_中兴B860AV3.2M_晶晨S905L3B_安卓9_兼容uwe5621ds无线-线刷固件包

楼主:
高安版_中兴B860AV3.2M_晶晨S905L3B_安卓9_兼容uwe5621ds无线-线刷固件包

中兴B860AV3.2-M好像是有一个特殊版本的,刷机提示need pwd,双清后也无法刷机,有网友反馈 更换了十几个固件还是会卡1%,无法刷机成功的情况。网盘找到一个高安版的固件包,遇到以上情况的可以尝试刷机此固件试试。

1、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a、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b、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2、如你的盒子不是安徽省淮北市地区的,那么你刷机的

  时候,导入固件后默认的双钩不要去掉,然后第一个√

  下面选择擦除所有,然后再进行刷机,切记!!不然刷机后

  会出现异常或时长性的反复重启或连接不到网络或无法启用设置;

3、本固件仅限用于中兴S905L3处理器高安版的盒子进行刷机使用;

  如刷机的时候提示读取镜像失败,那么则表示你盒子不是高安版;

   此时请去下载非高安版的固件进行刷机;

*******************************************************************
如遇双钩刷机后仍开机反复重启并自动进入RE英文界面的盒子可到下方

链接下载卡刷包补丁,升级一次即可;

解决高安版_中兴B860AV3.2T/av3.2-m/av3.1-t2晶晨S905L3线刷后反复重启的补丁卡刷包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pwd=5v8w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 >《B860AV3.2-M/B860AV3.1-M2/B860AV3.1-U/B860AV3.2-U》里面的固件通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