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MD2镊子电桥加强绝缘并穿外衣

楼主:
众仪ZT-MD2镊子双臂与外壳间绝缘应予注意

有刮伤迹象

对应外壳处情况

身边没有小锉,应急用螺丝刀撬一下加宽处理

就是不够美观了

同时用绿油进一步加强绝缘处理

镊子电桥铝合金外壳确实漂亮,但有头重脚轻感,用时难免脱手摔伤。于是第一时间选了两种下单透明热缩管应对一下!

薄的(0.15mm)PVC,高透明厚的(0.45mm)不知什么材料

试一下屏幕透光情况

显然薄PVC的透明度高,但防护效果差些。无奈还是选用吧!

热风枪吹后的效果图

主要是在后面加热的,开始温度高了,效果不够完美

网友:
设备有点贵哈哈

网友:
热塑管被你用神了

网友:
铝合金外壳太重了

既是亮点也是问题

网友:
爱惜的有点过度了,溺爱?!

网友A:
采取绝缘、外壳保护的措施,想法不错。包裹了热缩管,按键按下、弹出操作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取绝缘、外壳保护的措施,想法不错。包裹了热缩管,按键按下、弹出操作是否有影响? ...

按键按下、弹出操作无影响,也出乎预料。可能热缩管比较薄的缘故吧,同时控制热风吹得也轻微。

网友:
百元内还是可玩的

网友:
老哥那冷,穿个棉袄没毛病

网友:
用热缩管包上挺不错的

网友B:
热缩管收缩以后,按键是否好用?如果按键不灵活,可以找一段透明塑料条,塑料条开孔对应按键的位置,然后再套热缩管

还有,电子行业普遍认为,绿油不能做为有效的绝缘

网友:
热缩管加热以后待冷却会发硬,不知道对按钮是否有影响。

网友:
壳子的槽应该开宽一点,这样就碰不到引脚的PCB了。

网友:
完美主义者啊。真是细心!!!

网友:
还是挣点元子 手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收缩以后,按键是否好用?如果按键不灵活,可以找一段透明塑料条,塑料条开孔对应按键的位置,然后再 ...

那用什么来做有效绝缘?

网友:
壳子的槽具备开宽一点,再深一些的条件。不必在电路板上开槽,且减小了强度!

网友:
按键操作方便吗?

网友:
可以用遥控器用的那种热缩膜,很薄的。热缩管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什么来做有效绝缘?

玛拉胶带,高温胶带等等更靠谱

印刷电路板设计中,裸跳线不能贴板跨越板上的走线和铜皮,绿油不能做为有效绝缘,有这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