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贴片电容MLCC,该如何知道它的耐压值?

楼主:
平时偶尔碰到这种电容,往往称作发财电容,往往都是短路了,内行的师傅都是用尖嘴钳直接夹掉,好点的师傅会从料板上随便找一颗,替换使用。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操作的,近日制作一款DCDC电源转换器,需要用到24V的耐压MLCC,可是料板上很多MLCC,容量的话花些时间使用LCR是可以测试的,但是耐压值该如何测量到呢?

我的意思是从料板上拆,即有实物MLCC,该如何知道耐压值,因为通常MLCC都是没丝印或型号标识的,上X宝买有型号和耐压值这谁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在未知型号是有实物的情况下,该如何知晓其准确的耐压值?

有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别说耐压了,容量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别说耐压了,容量都不知道

所以要问问啊,看是否有高人有好办法能知道如何测量耐压值

网友A:
MLCC(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ultilayer Ceramic Chip Capacitor)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被动元件,其型号、参数、性能差异较大,区分需从外观标识、关键参数、性能分类、封装规格四大核心维度入手,以下是详细的区分方法,附实操判断技巧:
一、先看外观标识:快速定位基础信息
MLCC 的外观通常印有型号代码、容量、耐压值等关键标识(部分超小尺寸 0402 及以下可能无标识,需依赖物料清单),不同厂商标识规则略有差异,但核心逻辑一致:
1. 容量标识:3 位 / 4 位数字编码法(最核心)
这是区分 MLCC 容量的首要方式,编码规则为 “前 N 位数字 + 最后 1 位倍率”,单位默认是pF(皮法) 。
3 位编码(最常见):前 2 位 = 有效数字,第 3 位 = 10 的幂次(即 “后面加几个 0”)。示例:
104 → 10 × 10⁴ pF = 100,000 pF = 0.1 μF(微法)
223 → 22 × 10³ pF = 22,000 pF = 22 nF(纳法)
000/0R0 → 容量为 0(通常是跨接电容,用于电路连接)
特例:若第 3 位是 “9”,表示 “有效数字 × 10⁻¹”,如 109 → 10 × 10⁻¹ pF = 1 pF。
4 位编码(高精度 MLCC):前 3 位 = 有效数字,第 4 位 = 10 的幂次,精度通常为 ±1%(3 位编码精度多为 ±5%/±10%)。示例:1005 → 100 × 10⁵ pF = 10,000,000 pF = 10 μF。
2. 耐压值标识:字母 / 数字组合
耐压值(Rated Voltage)表示 MLCC 能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标识分 “字母代码” 和 “直接数字” 两种:
字母代码法(常见于小尺寸):不同字母对应固定电压(需查厂商手册,通用参考如下):
字母        A        B        C        D        E        F        G        J        K
耐压(Vdc)        10        16        25        50        100        200        500        630        1000
示例:容量 104 + 字母 J → 0.1 μF / 630V。
直接数字法(常见于大尺寸 / 高压):直接印电压值,如 “50V”“100V”,示例:104 50V → 0.1 μF / 50V。
3. 厂商型号:区分品牌与系列
部分 MLCC 会印品牌缩写 + 系列代码,如:
村田(Murata):GRM 开头(如 GRM188R71C104KA01D)
三星(Samsung):CL 开头(如 CL10C104KB8NNNC)
国巨(Yageo):CC 开头(如 CC0603KRX7R9BB104)
通过型号可进一步查厂商手册,获取完整性能参数。
二、核心参数区分:决定 MLCC 的适用场景
外观标识仅能获取基础信息,深入区分需关注 ** dielectric(介质材料)、精度、温度系数、尺寸 ** 四大关键参数,这些直接影响 MLCC 的稳定性、耐温性和用途。
1. 按介质材料(Dielectric)区分:最关键的性能指标
MLCC 的介质材料决定了其容量稳定性、耐温范围、耐压能力,核心分为 “Ⅰ 类陶瓷” 和 “Ⅱ 类陶瓷”,两者差异巨大:
类别        介质类型        核心特点        容量范围        适用场景
Ⅰ 类陶瓷        C0G/NPO(COG)、NP0        容量极高稳定(温度系数近 0)、低损耗、耐高温(-55℃~+125℃)        小容量(通常≤1000 pF)        高频电路(射频、振荡电路)、精密仪器(需容量不随温度 / 电压变化)
Ⅱ 类陶瓷        X5R、X7R、Y5V、Z5U        容量随温度 / 电压变化(有损耗)、容量范围大、成本低        大容量(1 nF~100 μF)        电源滤波、 decoupling(去耦)、旁路(Bypass)(对容量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场景)
实操判断:介质类型通常在型号中标识,如村田 GRM188R71C104KA01D 中的 “C”=C0G;国巨 CC0603KRX7R9BB104 中的 “X7R”=Ⅱ 类介质。
X5R:温度范围 - 55℃~+85℃,容量偏差 ±15%
X7R:温度范围 - 55℃~+125℃,容量偏差 ±15%(比 X5R 耐温更广,更常用)
Y5V:温度范围 - 30℃~+85℃,容量偏差 ±22%(稳定性差,仅用于低成本场景)
2. 按容量精度(Tolerance)区分
精度表示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的偏差,用 “± 百分比” 或字母代码表示,Ⅰ 类 MLCC 精度远高于 Ⅱ 类:
Ⅰ 类:常见 ±0.1pF、±0.25pF、±0.5pF(高精度),字母代码对应:F(±1%)、G(±2%)、J(±5%)
Ⅱ 类:常见 J(±5%)、K(±10%)、M(±20%)(Y5V/Z5U 多为 ±22%/±25%,无字母代码)
示例:型号中 “K”=±10%,“J”=±5%。
3. 按温度系数(TCC)区分
仅针对 Ⅰ 类 MLCC,用 “温度系数代码” 表示容量随温度的变化率,核心代码对应:
C0G/NPO:温度系数 0 ±30 ppm/℃(ppm = 百万分之一,几乎无变化,最稳定)
P90:-90 ppm/℃(容量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每升高 1℃减 90/10⁶)
N750:-750 ppm/℃(容量随温度升高减小更明显)
适用场景:高频振荡电路需严格控制 TCC,必须选 C0G;普通滤波可选其他系数。
4. 按封装尺寸(Case Size)区分
MLCC 的尺寸用 “长 × 宽” 表示,单位是英寸(inch),行业通用 “0402、0603、0805” 等代码(前两位 = 长,后两位 = 宽,1 英寸 = 25.4mm):
封装代码        长 × 宽(mm)        高度(mm,约)        适用场景
0402        1.0 × 0.5        0.5        微型设备(手机、智能穿戴)
0603        1.6 × 0.8        0.8        常规 PCB(消费电子、小家电)
0805        2.0 × 1.25        1.0        功率稍大的电路(工业控制)
1206        3.2 × 1.6        1.2        大电流 / 高压场景(电源模块)
实操判断:尺寸可直接用卡尺测量,或通过型号前缀判断(如村田 GRM188R71C104 中 “188”=0603 尺寸,对应代码表需查厂商规范)。
三、按用途 / 性能分类:快速匹配场景
除参数外,也可按 MLCC 的特殊性能或用途区分,常见分类如下:
高频 MLCC:介质为 C0G/NPO,用于射频(RF)、GPS、WiFi 电路,要求低损耗(DF≤0.1%)、高 Q 值(Q≥1000)。
高压 MLCC:耐压≥100V(如 1kV、2kV),介质多为 Ⅰ 类或特殊 Ⅱ 类,用于电源适配器、高压设备。
大容量 MLCC:容量≥1 μF(甚至 100 μF),介质为 X7R/X5R,替代电解电容(如手机快充模块)。
车规 MLCC:满足 AEC-Q200 标准,耐温范围 - 55℃~+125℃/150℃,抗振动、抗冲击,用于汽车电子(发动机、中控)。
抗硫化 MLCC:表面镀特殊金属(如钯银合金),防止硫化物腐蚀电极,用于潮湿 / 高硫环境(如工业传感器、汽车舱外)。
四、实操区分步骤(总结)
第一步:看外观标识
读 3 位 / 4 位编码,确定容量;
读字母 / 数字,确定耐压;
读型号前缀,确定品牌 / 系列。
第二步:查型号手册
通过品牌型号(如 GRM、CL)查厂商手册,获取介质类型(C0G/X7R 等)、精度、温度系数。
第三步:结合场景判断
若用于高频 / 精密电路 → 优先 Ⅰ 类(C0G);
若用于电源滤波 / 去耦 → 优先 Ⅱ 类(X7R/X5R);
若用于汽车 / 工业 → 确认车规 / 工业级认证(AEC-Q200、UL)。
第四步:辅助测量(必要时)
用卡尺测尺寸,匹配封装代码;
用电容表测实际容量,验证精度是否达标。
通过以上方法,可从 “基础信息→核心性能→适用场景” 全方位区分 MLCC,避免选型错误(如将 Y5V 用于高频电路会导致性能不稳定,将 0402 用于大电流场景会因散热不足烧毁)。

网友:
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ultilayer Ceramic Chip Capacitor)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被动元件,其型号、参 ...

哪有什么型号代码、容量、耐压值等关键标识,胡说,照片上就是实物图

网友B:
如何知道耐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知道耐压值?

从0V起,连续加高电压,被击穿前,就是它的最高耐压、、、、鸟。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这样: 25V10U以内一般要求0805封装,6.3V22UH可以做到0603封装,1U50V可以用0805封装.具体选材还是看元件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0V起,连续加高电压,被击穿前,就是它的最高耐压、、、、鸟。

我用耐压测试仪测试过,没用,耐压最高值根本不会停,即随着你的耐压值升高而升高,最终就是打火击穿结束

网友:
无法知道。装一个耐压最高的去

网友:
没法知道。这要买资料或者积累电路经验。

网友:
试试耐压测试仪

网友D:
能参考其他元件猜出来大概吧,旁边DC-DC贴片如果有丝印能查到输入电压不就可以猜个大概吗,容量找旁边好的焊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参考其他元件猜出来大概吧,旁边DC-DC贴片如果有丝印能查到输入电压不就可以猜个大概吗,容量找旁边好的 ...

这个靠谱点

网友:
先测容量,同样容量,体积越大耐压越高,只要有样本,耐压基本能确定

网友:
只有买新的,不允许重复利用

网友:
根据原电路板电路推算参考,没法准确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