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坏了,重新抄个加湿器电源板

楼主:
加湿器电源板背面,下面铜箔有打火现象正面多个元件引脚生锈,也有一个电容脱掉。手机拍照,然后左右翻转,人工扣出铜箔线路。然后把位图导入嘉立创EDA,再在原理图按照电路板放置对应元件,先不画线。摆放好元件后,PCB和原理图来回切换,一点一点对着PCB的铜箔画出原理图。原理图画出来后就点击更新转换原理图到PCB,然后再在PCB的底层铜箔层用导线连接,检测是否有误。3D图旧件实物图

望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抄出来的原理图是否有误。感谢指点

网友A:
保险电阻F1和电感4脚应该有个RTC连接的,实际省略了,用一根跳线代替了

网友B:
这是要超越原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F1和电感4脚应该有个RTC连接的,实际省略了,用一根跳线代替了 ...

哈哈哈,我都不懂RTC是什么元件,它直接跳线,所以我就不画了。

网友C:
楼主是打算搬板吗?

网友:
用嘉立创EDA抄板,好方法!

网友:
通常不这么画。

网友:
是不是花老了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超越原厂么

不敢当,原厂虽然可能是个小作坊,我这垃圾佬不敢说超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打算搬板吗?

就搬变压器,这个板子因为在加湿器内部的,元件引脚大多数都腐蚀,生锈。除了变压器,其它元件全部用新件,反正都是普通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都不懂RTC是什么元件,它直接跳线,所以我就不画了。

是个热敏电阻,开机防浪涌的。

网友D:
一般加湿器都是12V一路输出和36V一路输出。
这个板都锈成这样,变压器估计也受潮了。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新的,X宝上大把加湿器通用板。
自己重新抄板,一个是成本高,另一点变压器也得烘干浸漆处理。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原板全拆了,连同变压器一起烘干,挖除打火碳化部分,换新元件,浸三防漆。
这也比抄板划算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加湿器都是12V一路输出和36V一路输出。
这个板都锈成这样,变压器估计也受潮了。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新的 ...

自己抄板是瞎折腾,这样能锻炼自己的折腾能力。虽然某宝十来块的事,自己折腾能熟练操作EDA,也能在反推出的原理图中学习。又在底层丝印层描绘出原板的线路,描绘完直接转为底层铜箔层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