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维修计算器翻车了(Jiaxing JX-837)

楼主:
家里有一个计算器,今天翻出来正好看到,屏幕发虚,看上去应该是电量不足。我测试了一下电池电量,发现是满电状态,说明是接触不良。拆开一看,电池夹负级弹簧已经锈掉了,我决定给清理一下。

用螺丝刀一点点刮掉锈迹,看上去好多了。

重新将导线焊接到电池夹负极上,发现原配的红色导线太细了,且里面仅有的几根铜丝都生锈了,实在是焊接不上,于是我从工具箱中找了一根替代焊接上:

就是上图中的黑色导线。
没有想到在装回后测试现在屏幕不仅仅是虚的问题了,文字都不能渲染了

估计是在焊接的过程中,把元器件损害了,估计没有救了。

网友A:
拆装时斑马纸扯着了

网友:
屏幕排线上的故障,断裂或脱焊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装时斑马纸扯着了

会不会是焊的时候有静电损坏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
跟我的得力一个鬼样子,套壳玩意

日常收纳嫌大,用起来又嫌简单

网友:
烫一下斑马纸有概率修复

网友:
价值不大,买个得了

网友:
这东西维修价值低啊

网友:
斑马纸有可能部分脱胶了,试着压紧看看。

网友:
用处不大了

网友:
橡皮擦搞一下

网友:
静电击穿了吧

网友:
感觉直接换新比较合适

网友:
换新吧,维修没有价值!

网友:
测一下烙铁头的感应电压
我之前用烙铁焊接灯珠,焊一个烧一个,测了烙铁头电压有几十V,后来在烙铁头上接一根线接到插座的接地线上,焊接带芯片的电路板烙铁最好是有接地的

网友:
斑马纸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斑马线的问题

网友:
用卡纸多叠2层,然后用烙铁压在卡纸上去烫平斑马纸。 实在不行丢掉算啦
这种才几块钱按一个  买斑马纸 也浪费

网友:
斑马纸好像很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