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 python 写个 turbo C IDE

楼主(2025-10-12):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看出这是 burbo C 代码,就推翻了这句话: burboC 不是大软件。

刚才本坛80年代穿越者 “bh4qix” 说 turbo 是个“大”软件, 然后又把帖子内容删除了。

那么试试看让免费打工人 DS 用 python 写个 “仿 turbo C IDE” , 结果大概400行代码(左);然后运行之,弹出蓝色界面(中);再写一个 c 的串口与单片机的时间同步程序,成功运行后弹出运行结果(右)

看起来有些脱了裤子放屁,直接用python写串口程序不就完了。

不过有些时候想尝试下C, 这个就有些意思了。安装虚拟机麻烦了一些,用在线IDE可以跑许多代码,但跑图上这个已经跑通的“串口程序” 这些还是一堆的报错。(这也是在线IDE的通病,稍微底层一点的硬件访问就抓虾)

啰嗦几句:当年用 mscomm.ocx 写串口程序,那个酸爽。。。没想到现在 so easy

网友:
Python太大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网友B:
那个时候tc得2张软盘吧,dos也得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tc得2张软盘吧,dos也得一张

dos 基本启动1张,完全体也有3张的,加上汉卡什么的就更多了

网友C:
在当年的机子中,用Python能跑起来吗?速度有多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当年的机子中,用Python能跑起来吗?速度有多快

1991年就有了,速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991年就有了,速度肯定没问题。

我意思不是说跑Python,而是跑python版的turbo C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不是说跑Python,而是跑python版的turbo C IDE

想啥呢,python虽然可以只有几行代码出结果,但是引用的模块一多也是很吃资源的。别说当年老爷机,就是DDR4 以前的电脑都吃力。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只要100多行。但按要求装了个GCC。

import tkinter as tk
from tkinter import filedialog, messagebox, scrolledtext
import subprocess
import os
import sys

class TurboCIDE:
    def __init__(self, root):
        self.root = root
        self.root.title("Turbo C IDE - Python Edition")
        self.root.geometry("800x600")
        self.file_path = None

        # 设置经典 Turbo C 风格(蓝底白字)
        self.root.configure(bg='blue')
        self.root.option_add("*Background", "blue")
        self.root.option_add("*Foreground", "white")
        self.root.option_add("*Font", "Courier 12")

        # 创建菜单栏
        self.create_menu()

        # 创建文本编辑区
        self.text_area = scrolledtext.ScrolledText(
            root,
            wrap=tk.WORD,
            bg='black',
            fg='white',
            insertbackground='white',
            font=("Courier", 12)
        )
        self.text_area.pack(fill=tk.BOTH, expand=True, padx=5, pady=5)

        # 创建状态栏
        self.status_bar = tk.Label(
            root,
            text="Ready",
            bd=1,
            relief=tk.SUNKEN,
            anchor=tk.W,
            bg='darkblue',
            fg='white'
        )
        self.status_bar.pack(side=tk.BOTTOM, fill=tk.X)

        # 绑定事件
        self.text_area.bind("<KeyRelease>", self.on_key_release)

    def create_menu(self):
        menu_bar = tk.Menu(self.root, bg='blue', fg='white')
        self.root.config(menu=menu_bar)

        # 文件菜单
        file_menu = tk.Menu(menu_bar, tearoff=0, bg='blue', fg='white')
        file_menu.add_command(label="新建", command=self.new_file, accelerator="Ctrl+N")
        file_menu.add_command(label="打开...", command=self.open_file, accelerator="Ctrl+O")
        file_menu.add_command(label="保存", command=self.save_file, accelerator="Ctrl+S")
        file_menu.add_separator()
        file_menu.add_command(label="退出", command=self.root.quit)
        menu_bar.add_cascade(label="文件", menu=file_menu)

        # 运行菜单
        run_menu = tk.Menu(menu_bar, tearoff=0, bg='blue', fg='white')
        run_menu.add_command(label="编译并运行", command=self.run_code, accelerator="F9")
        menu_bar.add_cascade(label="运行", menu=run_menu)

        # 绑定快捷键
        self.root.bind('<Control-n>', lambda e: self.new_file())
        self.root.bind('<Control-o>', lambda e: self.open_file())
        self.root.bind('<Control-s>', lambda e: self.save_file())
        self.root.bind('<F9>', lambda e: self.run_code())

    def new_file(self):
        self.text_area.delete(1.0, tk.END)
        self.file_path = None
        self.update_status("新建文件")

    def open_file(self):
        path = filedialog.askopenfilename(
            filetypes=[("C Files", "*.c"), ("All Files", "*.*")]
        )
        if path:
            try:
                with open(path, 'r', encoding='utf-8') as f:
                    content = f.read()
                self.text_area.delete(1.0, tk.END)
                self.text_area.insert(1.0, content)
                self.file_path = path
                self.update_status(f"打开: {path}")
            except Exception as e:
                messagebox.showerror("错误", f"无法打开文件:\n{e}")

    def save_file(self):
        if self.file_path:
            try:
                with open(self.file_path, 'w', encoding='utf-8') as f:
                    f.write(self.text_area.get(1.0, tk.END))
                self.update_status(f"已保存: {self.file_path}")
            except Exception as e:
                messagebox.showerror("错误", f"无法保存文件:\n{e}")
        else:
            self.save_as()

    def save_as(self):
        path = filedialog.asksaveasfilename(
            defaultextension=".c",
            filetypes=[("C Files", "*.c"), ("All Files", "*.*")]
        )
        if path:
            self.file_path = path
            self.save_file()

    def update_status(self, msg):
        self.status_bar.config(text=msg)

    def on_key_release(self, event=None):
        # 简单语法高亮(可选增强)
        self.highlight_syntax()

    def highlight_syntax(self):
        # 清除已有标签
        for tag in self.text_area.tag_names():
            if tag != "sel":  # 保留选择高亮
                self.text_area.tag_delete(tag)

        keywords = [
            'int', 'char', 'float', 'double', 'void', 'if', 'else', 'for', 'while',
            'do', 'return', 'include', 'stdio.h', 'stdlib.h', 'main'
        ]

        content = self.text_area.get(1.0, tk.END)
        for word in keywords:
            start = "1.0"
            while True:
                pos = self.text_area.search(rf'\b{word}\b', start, stopindex=tk.END, regexp=True)
                if not pos:
                    break
                end = f"{pos}+{len(word)}c"
                self.text_area.tag_add(word, pos, end)
                self.text_area.tag_config(word, foreground="yellow")
                start = end

    def run_code(self):
        if not self.file_path:
            self.save_as()
            if not self.file_path:
                return

        # 保存当前内容
        self.save_file()

        # 编译并运行
        dir_name = os.path.dirname(self.file_path)
        base_name = os.path.splitext(os.path.basename(self.file_path))[0]
        exe_path = os.path.join(dir_name, base_name + (".exe" if os.name == 'nt' else ""))

        try:
            # 编译
            result = subprocess.run(
                ["gcc", self.file_path, "-o", exe_path],
                capture_output=True,
                text=True,
                cwd=dir_name
            )
            if result.returncode != 0:
                messagebox.showerror("编译错误", result.stderr)
                return

            # 运行
            run_result = subprocess.run(
                [exe_path],
                capture_output=True,
                text=True,
                cwd=dir_name
            )

            # 显示输出
            output = run_result.stdout or "(程序无输出)"
            if run_result.stderr:
                output += "\n[错误]: " + run_result.stderr

            messagebox.showinfo("程序输出", output)

        except FileNotFoundError:
            messagebox.showerror("错误", "未找到 gcc 编译器!\n请安装 MinGW (Windows) 或确保 gcc 已安装。")
        except Exception as e:
            messagebox.showerror("运行错误", str(e))

if __name__ == "__main__":
    root = tk.Tk()
    app = TurboCIDE(root)
    root.main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