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镍铬丝自制低压电热坐垫

楼主(2025-10-13):
很多年了,几乎每年都要买一两个电热坐垫。以前买的都是220V电压的坐垫,因为功率小,电热丝就极细,坐一个冬天就因为电热丝断而报废。
想着如果是低压坐垫,因为电压低,电阻丝肯定要粗很多,不容易坏。
但网上卖家的电热坐垫都不标注功率,因为家里有现成的大功率5V充电器,今年就买了个5V电压的USB接口的坐垫,回来后测量功率,只有7W多,温度根本不够,因为220V的坐垫全功率是20W,低功率是10W,刚好。

偶然在淘宝上看到有各种规格直径的镍铬合金电热丝,很便宜,家里有几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又有很多损坏了的电热坐垫,遂决定自己做低压坐垫。
测量了一下损坏的坐垫的电热丝长度,大约在2.5-3米之间。

选用镍铬合金丝Cr20Ni80。
坐垫的电热丝长度选择2.5米,功率计划10-15W,家里的几个电源适配器都是输出15V的。
根据下表,直径0.40的电热丝,每米电阻8.674Ω,2.5米的电阻就是83674×2.5=21.7Ω
坐垫的功率P=U²/R=15²/21.7=10.4W,稍微有点小。
如果做好功率小了,电热丝截短一些即可。
比如用2米,功率为15W。

考虑如果电热丝直径选0.50的,万一功率大了,岂不是要用近4米的丝?
最终还是花4.82元买了10米直径0.40的。
收货后测量,直径标称0.4mm实际测量每米电阻7.1-7.2Ω(冷态)。
比表格上的阻值小了很多。庆幸没买0.5的。
10米可以做4个坐垫。
备料

本来想用钉书针直接固定镍铬丝,但发现太厚,钉书针总是弯曲,只能直接用导线铜丝固定。

截了大约2.5米,测量阻值约为17Ω,P=15²/17=13W,恰到好处。

使用了两天,温度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