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全网首发,拆修飞利浦ADR800S行车记录仪

楼主:
读完帖子,各位老师帮我看看三楼的问题,谢谢!!
2016年买的飞利浦ADR800S行车记录仪不亮机,没有进水撞击大问题。车开的时间长,估计是超级电容坏了,这个当初买的时候不便宜,京东快900大洋了。

自己拆开看了一下,果真是咖色的超级电容漏液了。在网上打算找视频参考一下,发现没有,昨天电容到了,自己换上,拍了些照片留给后来人参考。

机器不太好拆,虽然结构简单,但比较小,需要小心拆开。 拆的时候,外面2颗螺丝,机壳周边是卡扣,用翘片沿缝隙撬开。里面是3颗长螺丝固定主板,2颗短螺丝固定镜头,都要拆掉。不然主板拿不下来。 屏幕和主板的排线上有热胶,热吹风100度吹开可以打开排线,完全展开换好电容。

回装,装的时候,要先把镜头放回壳中,再放入主板,再拧螺丝固定主板和镜头。不然放不进去,切记切记。再上排线,再把3颗长螺丝拧好。再测试没问题,再上壳。再回装外面的2颗螺丝。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图10.11.13可以看到,排线座上方两个连接镜头和主板的螺丝,要先拆下来,才能方便把前外壳和主板分离。会装的时候相反,要先把镜头放回前壳中合适位置,再上这两个螺丝,不然放不回去,因为两侧有USB接口和HDMI接口挡着。

楼主:
我有两个问题问问各位老师,
1.我买的这个是拉法电容,2.7v 3.3F,这个容量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万用表的量程,我怎么测量这种电容呢??我用万用表测量坏的和新买的都是OL,超过量程,都是拆下来测试的。
2.这种电容平时,买来没装上时,怎么保养??用不用定期充放电??按什么指标充放电呢??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法拉电容比锂电池寿命长,不怕高温,不过也不是没有坏处,主要的坏处是自放电太大,一般几天不用就彻底没电了。

法拉电容的容量可以采用时间常数法计算。

电容时间常数(τ)的核心要点如下:
1. τ是表征电容充放电速率的关键参数,其计算公式为τ=RC(R为电阻值,C为电容值);
2. τ的物理含义是电容器电压变化至63.2%所需的时间。

针对你这个电容,可以先用可调电源以0.5A恒流充至2.7V,然后两端连上万用表,通过一个5Ω负载放电(用其它阻值也行,不过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选5Ω是为了方便计算),放电的同时计时,当电容器电压变化至63.2%(即放电至约1V)时停止计时,代入公式τ=RC(即C=τ/R)即可计算出电容容量。

法拉电容一般不需要保养,这玩意是饿不死的,即使放电至0V也不影响性能。

网友:
飞利浦也做行车记录仪了?不是贴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法拉电容比锂电池寿命长,不怕高温,不过也不是没有坏处,主要的坏处是自放电太大,一 ...

谢谢您的回答,受教了

网友:
原装法拉电容的记录仪就没有便宜的

网友:
几年前花600多买了一个凌度行车记录仪,是用锂电池的,几年来已经换了两次电池,现在电池又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