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位老板帮看看我这硬盘还有多少寿命

楼主:
用了大概两年时间的电脑,装有两块硬盘,各512G
今天看之前装有CrystalDiskInfo

打开看了一下,健康分别是92和100,以下是截图。

再有就是下面是我另一台电脑的硬盘,明显写入的读取要高很多,但健康那里还是100

麻烦各位老板帮分析一下,我是不是要换系统盘了,还有就是这还有多少寿命,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们寿命更长

网友:
嗨,尽信书不如无书。书呆子就是这么养成的。

网友:
哈哈,遭钝器击打,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

网友:
如有重要资料应及时备份

网友:
闭着眼用吧,毕竟除了使用钞能力,你还能咋样

网友:
都是正常使用的硬盘,不存在还有多少寿命的问题,点背的话明天就挂了,运气好的话还能用几年,我机子上的固态已经运行了13000多小时了,还不是正常的嘛

网友:
威刚这块可以啊,是MLC的吧

网友:
slc(单层存储单元)理论擦写次数10万次
mlc(双层存储单元)3000-10000次
tlc(三层存储单元)500-1000次
qlc(四层存储单元)仅仅150次

MLC基本平均水平在6000左右,TLC基本在500左右

网友:
我从来不在固态硬盘上存储重要数据,时刻放着它哪一天挂掉

网友:
别太相信那个,就是寿命满的,有可能明天就坏了,单位的电脑,24小时开着,10年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
这个只是参考,如果是机械盘用了很多年可以装个硬盘哨兵监控下smart数据,ssd基本都是突然死亡

网友:
闭眼用,,,寿命到期时开机进系统会卡顿,易蓝屏,,,,基本很难用到坏

网友:
用这个看看的更仔细

网友:
现在硬盘价格太高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降下来。

网友:
好像是会比对写入量和标称值

网友:
数据做好备份就行,别的不去管它。

网友:
硬盘使用很难预测什么时候坏,重要数据勤备份。

网友:
做好备份吧,谁也不知道硬盘哪天会坏

网友:
zhege这个健康度是0%也照样用啊,没球事,我的美光2TB SATA固态,健康度62%,照样用。

你这个ADATA固态65535小时的使用时长真巧啊,2个字节的无符号数刚好就是65535,
按一天8小时计算,65535就是8191.875天,就是22.44年,
按全年无休计算,65535就是2730.625天,就是7.481165年,随时噶了都是正常的,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