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标称16.8V-18V 2A的电池包充电器,但实际上只有0.3A左右,虚标严重啊!

楼主:
在P刀刀上本来买的一个什么高配版16.8V 2A的充电器,但收到的竟然是另一款的(卖家图片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我问卖家是否发错,但卖家竟说没有,就是这个。那就是虚假宣传了,刀刀客服也给退款了
所以现在拆给大家看看

看到输出写着16.8V-18V就知道要凉了
实测空载17.8V
插上电池包会降到16.5伏左右
如果电池包的保护板有问题/坏了,后果可能很严重

用大锤法,两三下就开了,是用卡扣的
一看用料就知道不行了

实测只有0.3A左右,虚标非常严重!
我用另一个2A充电器是有1.5A的电流,所以排除了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也太水了,竟然也不加个配重块,造假都懒得造了。
我有个洗车机好像也是这种电源,但充电还挺快的,应该没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
现在网上的电池严重虚标的非常多!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壳子不赖,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水了,竟然也不加个配重块,造假都懒得造了。
我有个洗车机好像也是这种电源,但充电还挺快的,应该 ...

很多这种也没有配重,轻的离普
这种好像一般卖三四块钱一个

网友:
还好,没给你搞个阻容降压充电器,那成本几毛钱,其实原来那种大变压器的,配个充电模块,挺好用的;楼主发的这个,属于精简版的白菜版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壳子不赖,哈哈哈

换个板子就能利用起来,不过那个壳子估计非阻燃的

网友:
山寨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

网友:
现大多都这种货色~也能用用的!

网友:
这么大一个壳,都是壳子撑门面

网友C:
我是来看有人图便宜的,充电器一定要买靠谱的,安全第一

网友:
除非买品牌原装充电器或者拆机充电板,要不然网上买的充电器里面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拆开不知道里面这么小

网友:
楼主,18v2a,也就是40w,正规40w的开关电源查一下就知道体积或者重量了

网友:
直充的难得看到好货

网友:
要那种二十几块钱的品牌充电器才可能是实标

网友:
好大的壳子,里面东西就一点点

网友:
现在买东西全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有人图便宜的,充电器一定要买靠谱的,安全第一

卖家的图片

九块钱左右吧

我现在买了一块裸板,打算换进去,做工看起来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