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既然不能阻止电容怀孕,我这样采取隔热措施是否有效,顺便记录下

楼主:
原帖请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6352-1-1.html

这个开关电源适配器日后将用于光纤收发器,即24小时开机的状态,电路板又只能放在黑色的塑料外壳内部,所以很多人说个低于105度或购买耐温105度的电容,市场上普遍的电容都是105度的,还有将耐压提高到450v,并且使用耐温胶带做了隔热处理,不知道这样的操作是否能够有效延长电容怀孕时长,此贴用于记录,是否有效未知,只能尽人事,天命知道不知道就未知了,以备日后出故障了来查看。

持续更新中。。。电容还在路上,等到位了,将再次进行更新安装及隔热处理

网友:
可能不全是高温的问题,可能你电容参数选的有问题,高频的电流快速对电解电容充放导致电解电容发热,换低损耗角的电解

网友:
别强求太多,电子元件都有自己的使用寿命,到期了自然就会坏,生老病死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多生快生,幸福一生!——计生办宣

网友:
动物的避孕方式就是结扎或者阉割了,看来没有什么好办法阻止电容怀孕,日久能生情,就会怀了,所以最好换新。

网友:
换个大点的外壳,增加小风扇。

网友:
电容怀孕,不仅仅和温度有关,本身质量不好是主要原因,主要是高频损耗大,相当于内阻大发热然后压力增大鼓肚怀孕。楼主应该更换正品开关电源专用电容才行

网友:
这样贴没作用,你这个电路板属于封闭型小适配器。这样贴胶不如外壳上打些孔效果好。

网友:
隔热肯定要好些

网友:
换成那种绿色的高频电容会不会耐用点?

网友:
其实最好是打孔或吹风扇

网友:
我家里的索尼65寸电视,外置的电源也很烫手,我直接在外壳上放上两个7CM的USB供电小风扇吹风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换一个大一点的外壳!!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散热好多了。

网友:
所以最好定期换新的

网友:
应该有点用的吧    看样样子

网友:
有效但有限,不光是温度影响吧

网友:
保温没用,400V电容出问题,民用区域很少的,工业区和那种办公室很常见,电网不稳而且半夜电压特别高。。。
把电源外面通风就行了。。。

网友:
不怕把变压器给烧了。在外壳上打孔加强散热是上策。

网友:
电路频率高及谐波会引起电解电容发热,可以并联耐压合格的无极性高频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