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手表后盖是塑料的,这种塑料后盖应该怎样才能拆开?

楼主:
用美工刀试了一下,没撬开,
用热风枪,又怕把塑料搞坏,
这个后盖可能是用胶水粘贴的,如何才能把这种后盖打开呢?

网友A:
热风加热,怀疑是用胶粘的,还有后盖可能就是打不开,能打开的是前盖,实在不行锤子伺候,我就不相信开不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加热,怀疑是用胶粘的,还有后盖可能就是打不开,能打开的是前盖,实在不行锤子伺候,我就不相信开不了 ...

热风加热会把塑料搞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加热会把塑料搞坏?

那你要控制温度了,你可以找个厚塑料袋烧壶开水倒到塑料袋里,然后用塑料袋加热你的表,肯定不会超过100度

网友:
不是有on/off么,试试看把后盖拧一下,用点力

网友:
后盖放胶垫上拧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控制温度了,你可以找个厚塑料袋烧壶开水倒到塑料袋里,然后用塑料袋加热你的表,肯定不会超过100 ...

我有加热台,温度设置为多少比较好?

网友:
轻微加热下,几十度吧,转,估计能转动

网友:
加热后撬开

网友:
不拆一个哪能知道

网友:
强力自粘挂钩贴在后面,直接拉下来!

网友:
你没试过旋转拧开吗,一看就知道是朝左拧,

网友:
加热手机壳的那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超声波焊的,底下应该还有一圈内槽卡槽,装到位自动锁死

网友:
很难无损维修,撬开

网友:
奥利奥吃法第一步:扭一扭!

网友:
是不是逆时针拧开的?

网友:
逆时针旋转后就可以打开,里面是卡扣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旋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