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容量的五号镍镉电池容量多大

楼主:
目前最大容量的五号镍镉电池容量多大

网友:
貌似有2500mAh的。

网友:
应该有2000+,但性价比太低,没有厂家愿意生产的
剩下的都是虚标的,实际有个7、800mah就不错了

网友:
镍铬我见过最大的是1200mah,再大就是镍氢了

网友:
500、800、1200都有,很少有超过1200的,材料决定了容量高不了,但和铅酸一样有很强的过放能力,但负极也很容易结晶刺穿隔膜!

网友:
我见得最大800

网友:
容量大的也不耐用点

网友:
有严重的记忆效应,十几年前就不再使用了,关键充满电还漏电

网友:
三洋黄皮5号镍镉最高造到1100,属最高的子,其它品牌标1300都是虚的

网友:
镍铬电池现在很少了吧

网友:
还有新货么

网友:
见过2300的,充电几次几乎都在2200-2400之间,点个小灯连续可以亮好几天。

网友:
镍氢看看爱老婆的应该有2000以上 记得有3000的 镍铬电池好像1000多容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