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充电遇到的问题

楼主:
前两年买的电动车。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插上充电器连上车子充电口,充电器由绿灯转为红灯,只不过红灯是一闪一闪的。
  为了排查原因,我把连接电池的线断开,结果充电器仍然是红灯一闪一闪。
  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充电器坏了

网友A:
看充电器上面的说明,查一下红灯一闪一闪是不是提示电瓶坏了,如果不是 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充电器上面的说明,查一下红灯一闪一闪是不是提示电瓶坏了,如果不是 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 ...

所以我上面说:为了排查具体原因,我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器保持连接到车子的充电口上。按理说充电器线路空载了吧?充电器空载情况下指示灯应该是绿的吧?可是它还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B:
充电器大概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充电器上面的说明,查一下红灯一闪一闪是不是提示电瓶坏了,如果不是 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 ...

一般的电瓶车。好像没看到过一般电瓶车有充电器说明书的。

网友C:
换个充电器试试呗?或者去修车的地方借个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充电器试试呗?或者去修车的地方借个充电器试试。

是锂电池电瓶车。关键问题是我在乡下,想找相同的充电器那可要费老鼻子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大概坏了吧

我就想不明白:空载是绿灯,插上车子充电插口变成闪红灯,可是我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器仍然是在闪红灯!
  这是什么高科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不明白:空载是绿灯,插上车子充电插口变成闪红灯,可是我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器仍然是在闪红灯!
  ...

连接的控制器里面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电瓶车。好像没看到过一般电瓶车有充电器说明书的。

充电器说明书 一般就印在充电器上,除非被撕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不明白:空载是绿灯,插上车子充电插口变成闪红灯,可是我把电池下下来,充电器仍然是在闪红灯!
  ...

有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提示你电瓶或充电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提示你电瓶或充电器有问题了。

空负载情况下,是通过什么高科技来判断电池或充电器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负载情况下,是通过什么高科技来判断电池或充电器有问题的?

不是什么高科技,充电器内部微电脑有记忆功能即可。本来充电器就是微电脑控制的,把控制软件修改一下,增加记忆功能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既然乡下不变,那就要有预备,我城里都预备有几个充电器,这还是我会修的情况下

你如果会修,可以打开看看,如果没封胶,看看有无虚焊。

如果封胶,就换一个了

网友D:
会不会是电瓶车充电器最常见故障~~~线断了

网友:
测量一下空载和接上电瓶充电器输出的电压,不稳定的话充电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瓶车充电器最常见故障~~~线断了

绝对不是呀。因为还没接上负载,指示灯就可以从绿转成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