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亿力点烟器洗车枪 开关加个扎带 不用一直捏着 YLQ2011D-B

楼主(2025-10-13):
  开关一直捏着指头疼  反复试验几次 测量好  打火机烧一下断口 疙瘩转到前面去 ……

  密封圈 17.1    2.65   ,枪嘴密封圈 12   2.5  硅胶的  ……

网友:
搞一条绑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那样的双面粘带(不知道正经学名叫什么)是不是更好?让喷水就扎紧,不用时放松。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吸锡器里胶圈什么型号

网友A:
多少米入的,电池耐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入的,电池耐用不

插电的,不是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