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芯邦主控量产工具

楼主(2025-10-13):
一个山寨U盘,容量32G,用ChipGenius v4.21.0701查看显示信息如下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98DE94937650 - KIOXIA(铠侠) TC58TEG6DDLTA00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8GB

查资料说是要用APToolV7200(2020-05-20)先低格一下,再用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量产,但是我只找到了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6-24)
量产失败,提示什么接口数据错误,可能是量产工具不行。

网友A:
拆开看,cg显示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cg显示不一定对

拆不开,金属U盘,用APToolV7200(2020-05-20)低格了,然后用CBM219X UMPToolV7200多个版本量产,都是提示FLASH型号未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avascript:;javascript:;

这种带eeprom的是苹果颗粒吧,没有固件开不了的,aptool清过就更没办法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b421n72P/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9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avascript:;javascript:;

苹果颗粒的需要什么固件?固件名称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