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超尖头电烙铁

楼主:
这是我n年前修理手机用的日本goot-CS31超尖头外热电烙铁,短小轻便,烧不死,烙铁尖永不钝,适于焊接贴片元件与集成电路。现在网上售价一百多元。

网友:
一把烙铁传三代,应没问题

网友:
这种尖头 非常好用  点锡如针刺水珠,一点即化

网友A:
我用的是白光 比这个头还细,也是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白光 比这个头还细,也是挺好用的

白光3mm那个吧  那个银灰色的  烙铁头也挺好用 。白光号称是永恒咀。镀层很厚 导热非常好  抗氧化也很牛。可惜停产了  。后出的黑色咀  和银色完全不在一档。

楼主:
1588858 发表于 2025-10-13 21:36我用的是白光 比这个头还细,也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3mm那个吧  那个银灰色的  烙铁头也挺好用 。白光号称是永恒咀。镀层很厚 导热非常好  抗氧化也很牛 ...

我的白光恒温电烙铁N454(25W)上了刀头与N453(20W)上了小马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白光 比这个头还细,也是挺好用的

白光最尖头是0.5mm(可换头),这把固特只有尖头是0.25mm可谓超尖头。

网友C:
真是利器 没少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利器 没少出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少出力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光最尖头是0.5mm(可换头),这把固特只有尖头是0.25mm可谓超尖头。

好像就是N454还是啥来着,头子和烙铁融为一体了,拆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N454还是啥来着,头子和烙铁融为一体了,拆不下来了

拧开花帽,拿下套筒与头子(头子粘上了)夹到台虎钳上,用一木板隔着再用手锤敲打,使头子与套筒分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白光恒温电烙铁N454(25W)上了刀头与N453(20W)上了小马蹄头。

日常大部分焊接够用了 。好多一味的追求大功率 还是头子吃锡不好 导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