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AIDU(爱度)Q8数码播放器,又是锂电池问题,换电池易,拆机麻烦.

楼主:
家里有一个AIDU(爱度)Q8播放器,有一定年头了。最近发现突然间不能工作了,没有任何反应。

复古造型。

居然还有3C认证,难得。

播放器功能相当齐全,可以:蓝牙+TF卡+U盘+AUX音频输入,还有收音机功能。

拆机。
看半天外壳没有看到螺丝,那肯定是卡扣设计了。

突破口在两边。

拆开两侧后看到每边各有两个螺丝固定,但是卸了四颗螺丝,揭掉顶板后,外壳依然纹丝不动。

撬金属网罩看看。

这边网罩下只有两个喇叭,没有固定螺丝。拆另一边。

另一边的网罩下除了低音振膜,终于看到四颗固定螺丝了。

这下子可以轻松拆开外壳了。

用的是18650锂电池供电。

一开始以为是供电电线被压出问题,其实这里是用海绵胶布封住喇叭箱体的走线孔洞,以免影响音质,连收音机天线的走线小孔也有海绵封堵。这个做工还是比较用心的。

看看电路板子正反面。

几个芯片。

下图这个芯片查了一下,似乎是ADI(亚德诺半导体) 生产的一款高速运放,但它的型号是“ADA4766-25”,而这个芯片丝印是“ADAA766-25”。

主要参数:
  • 产品系列: ADA766 系列
  • 芯片类型: 精密模数转换器(ADC)与模拟前端(AFE)芯片
  • 输入类型: 多通道差分输入
  • 转换精度: 16位分辨率
  • 采样率: 最高 250 kSPS(千次采样每秒)
  • 工作电压: 5V(单电源供电)
  • 通道数: 16 通道(差分输入)
  • 接口类型: SPI 或并行接口(取决于型号)
  • 增益: 可调增益放大器,支持高精度信号放大
  • 输入电压范围: 支持不同的传感器电压范围
  • 工作温度范围: 通常为 -40°C 到 +85°C
  • 封装类型: 具有 48 引脚的 LQFP 封装(LQFP - 低引脚数塑料封装)

额外特性:
  • 低功耗: 适用于需要低功耗和长时间稳定运行的应用。
  • 高精度: 低噪声和高线性度,适用于精密测量和传感器应用。
  • 抗干扰能力: 具有较好的抗电磁干扰能力,适合工业和医疗等要求严格的应用。
  • 快速响应: 支持快速的数据采样和处理,适用于动态信号测量。

CS8571E单声道音频功放芯片。

QN8035收音机调频芯片。

电池拆下来测量一下,完全没电了。

外接电源,可以开机了。
这个机器不放电池就不能工作,外接电源直接插充电口也不能工作,很奇怪。

把电池上的电线剪下来。

找出库存的18650电池,点焊。

更换了电池。

把金属罩摁回去,也没有打胶了,因为金属罩的张力挺大的,足以把它自己固定在机壳上。
麻烦的事情是要把面板上原来的双面胶去掉。

贴上PET超薄双面胶。
不太喜欢用万能胶,要花时间等,如果不小心弄外面,甚至是弄到亚克力面板上也不好清理。

完美修复。

后话:
现在家里的电器维修工作,大多数都是在为老旧的电子设备换内置锂电池。我已经有点怕买那些不能更换内置锂电池的设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后必然会鼓包或者电池失效。当然也有些良心厂家用的是高质量的锂电池,电路设计也有防止过放过充,这样的设备就相对比较耐用。
其实更换电池容易,是拆机很麻烦,很多都产品无法做到无损拆机。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换电池的新行业。
有点怀念以前可以更换锂电池的年代。也许现在已经进化到一次性消费的年代了,我的观念已经陈旧。
其实也就没几年的功夫,但感觉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

网友A:
大家都入手点焊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入手点焊机了吗?

自己DIY锂电池的,基本都有点焊机吧

网友:
焊18650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
这种音箱本应设计成后面装电池的,还不是为了一次性消费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不是那种廉价货色

网友:
目测有足够的空间装两节18650?

网友:
换大电池,音质应该不错吧?

网友:
有点焊机换电池就是方 便

网友:
手艺不错,点赞。但是机器做工不太高端。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往昔的高档货

网友B:
手头也有一台完全一样的机器,话说它的音质还是不错的,真正的双声道立体声,连上手机听电台效果很好。当时也是无法正常开机(按住开机键不松手可以通电使用,但一松手就关机),后来换了一枚三极管排除了故障。

网友:
是这事无损拆开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台完全一样的机器,话说它的音质还是不错的,真正的双声道立体声,连上手机听电台效果很好。当时 ...

能查出来问题所在且修好了就是厉害!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好的播放器了,应该比杰理方案的好的多,但是电池几乎都没有完善的过充过放保护功能。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不错~

网友:
这个锂电池应该要装个保护板。

网友:
有点焊机的真好,我一直有个HW电池ATL的,铝耳,,,,,足容,内阻低,一直没用上,
附件有点焊机的兄弟就好了。

小弟在深圳板田华为这。。。。。。有没附近的

网友:
对于大多数拆机维修爱好者来说无法做到无损拆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