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万转五刷电机。

楼主(2025-10-13):
实际测试可以发电。就是需要100的速比。功率还可以。12付50瓦了。据说可以改两线发动机。电压是原来的3倍。我就需要12伏。那么转速比是不是只需要33。那个高手指导下怎么绕线圈。

网友A:
不懂,自己绕能平衡么???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什么叫两线制?请用大家都能理解的白话说出来,不要用加密文字!

网友:
电压只和匝数和线径有关,是否三级还是六级还要看磁铁,磁铁只有六级你铁心有60级也没用!

楼主:
原是3相的。需要改成单相。所以绕组串联数出就2更线。原来是3绕组6线头。3线尾焊一起另3线输入出。

网友B:
5个碳刷的很少,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碳刷的很少,第一次见

打错误了。是无刷电机

网友:
原来是无刷电机,还奇怪为什么是5个电刷

网友C:
原来是12绕组分为3相要改为12绕组分2相,这个不难改,能不能用估计还得看转子结构!

网友:
做个风扇肯定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12绕组分为3相要改为12绕组分2相,这个不难改,能不能用估计还得看转子结构! ...

外转子肯定可以。指导下我试试

网友:
我也是看了五刷进来的,想着应该是打错字了。但万一呢,就能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自己绕能平衡么???

线绕定子上,不影响动平衡
绕的圈数一样就行

网友:
小电机看着不 错

网友:
期待高手改成功

网友:
高转速的无刷,,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也能改,用三线不是电流更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