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主控U盘pretest一直过不了,求解答

楼主:
DM的64G双头U盘,3268AB的主控。用集合包工具和一些单独下载的工具都过不了pretest。刚开始用高格,提示必须eraser all。改低格后就报错。实在没招了,求教大佬们看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CE不连续啊,估计不太行,先研究研究跳线搞一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不连续啊,估计不太行,先研究研究跳线搞一起再试试。

必须连续才行么?我这两个这个DM的U盘都是不连续的

网友:
2楼正解,这种排列肯定开不了的

网友B:
不连续CE可以用黑片工具(Star_SM32XXseries)开
用正片工具必须改跳线让CE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连续CE可以用黑片工具(Star_SM32XXseries)开
用正片工具必须改跳线让CE连续
...

噢,我用正片工具T0117花了8507秒,成功开了一半,我看原来的信息里有INTERLEAVE2的标识,正片工具开完没有这个标识。这个表示的就是交错开卡模式。这个交错模式的意思就是用黑片工具开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连续CE可以用黑片工具(Star_SM32XXseries)开
用正片工具必须改跳线让CE连续
...

大哥,我刚看了一下,我昨晚第二次量产用的就是黑片工具Star_SM3268AB_Prescan_T0117,开完还是没有interleave2的标识,用黑片工具怎么设置可以开不连续CE?想要请教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