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GPS面积测量仪与JX-6133B液晶电压电量表头

楼主:
某宝推送的广告,看着还行,剁手一个玩玩

收到快递,机器像是新的,就是电池鼓包厉害

BL5C锂电池鼓了

用可调电源能开机,不过室内搜不到卫星

还得搞个电池室外用,拆掉原电池的保护板

移植一个POS机电池,尺寸竟然完美

室外8-9颗星,屏幕可以显示GPS坐标,距离,轨迹,路程,面积和坡度,十几块钱的玩具

电压表头是为了平摊快递费凑的,正好也用得上

表头有两个版本,一种是大芯片加小芯片,一种是两个小芯片

电压范围8-72V,也可以设置单独的12V电池,板子上两颗按键,一颗设置,一颗开关机

有一块不显示电压,原来是背面的采样电阻被快递搞碎了,

有一块有缺码,补焊屏幕,补焊液晶驱动芯片搞定

这是默认的12V电量模试

大芯片是TM1621D加无字单片机,还有一颗ATMTC630存储器,
小芯片是FM1906加无字单片机,存储器一样的,电源部分降压三极管都是13003
买了6个,5个给5块铅酸电池,1个显示总电压用

网友A:
GPS测量仪可以大量销往乌克兰

网友B:
要你小心隔壁老王,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测量仪可以大量销往乌克兰

没有渠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你小心隔壁老王,还去。。。。。。

全店就这两个看上了,其它的都用不着

网友:
看着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测量仪可以大量销往乌克兰

看你这回复就知道想搞事,估计哪儿的信号都屏蔽了

网友C:
是地主才买这个面积测量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地主才买这个面积测量仪啊

被发现了哈哈哈

网友D:
带背光的LCD电量、电压显示表头按不同的设置,用处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背光的LCD电量、电压显示表头按不同的设置,用处多多。

之前买了一个类似的成品表头,花了25¥,这个没外壳,打算自己用透明软胶水浇筑一个哈哈

网友:
土豪啊,测地主家的地了

网友:
不错,带背光的LCD电压电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