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线和雾化充电头电路原理及分析详测:前者弃用,后者替用

楼主(2025-10-13):
本帖对USB充电线进行了详实测评,因其缺失常规的锂电池充电功能,判为弃用,转而通过改造和详测雾化充电头电路,符合锂电池充电要求,最终实现完美替换。

家中小孩的电动玩具,配套了一根USB充电线和单节锂电池。眼见如此小巧并集成于USB插头中的充电线,好奇心十足,为确认其电路真相和适用性,下面对USB充电线进行拆解、测试和分析。

一、USB充电线概况:

配套的USB充电线通过SM-2P对插端子与锂电池连接充电,见下各图。从半透明的外壳看,似乎充电电路无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铭牌信息:输入DC5V/2A,输出DC3.7V/400mA。锂电池标识信息:Li-ion 14500/500mAh 3.7V,其中Li-ion表示可充锂电池;14500表示电池外形尺寸为φ14×500mm,相当于5#干电池外形尺寸;500mAh表示单节锂电池的容量;3.7V表示锂电池的标称电压,对应的最高充电限制电压为4.2V。锂电池塑封壳内配有充放电保护板。

二、USB充电线拆解:

用撬棒撬开充电线USB尾端的卡扣,分开上下外壳,因USB铁壳包裹卡住另一端卡扣,需要抽拔下壳和铁壳才可完全分离,见下图:

完全分离后,即为拆解的全家福,见下图:

电路板正、反面放大图见下各图。反面光秃秃一片,一无所有。

三、充电输出线更换:

观察发现,输出到充电电池的SM-2P对插连线细长,估计线阻较大。拆焊该连线,测量线阻,测得两根连线包括插头的电阻分别为374.86mΩ和370.85mΩ,见下各图。总电阻为374.86+370.85=745.71mΩ。若用500mA的电流充电,则线损将达到0.5×0.74571=0.373V,锂电池充电将受严重影响,不可接受。

更换短粗的SM-2P公头连线,测得两根连线包括插头的电阻分别为21.84mΩ和22.17mΩ,见下各图。总电阻为21.84+22.17=44.01mΩ。若用500mA的电流充电,则线损仅有0.5A×44.01mΩ=22.005mV,可以接受。

四、USB充电线电路测试分析:

4-1、绘制电路原理图:

根据拆解的实际印刷电路,画出USB充电线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Q1(丝印CR)经查询是2SC945(NPN)三极管;LED2为红色指示灯,并由Q1控制,似乎是充电指示灯,充满即转灯,但后续的测试分析将颠覆此认识;R1为1KΩ的LED2限流电阻,R2为2.4Ω的主回路功率电阻,用于充电电流限流,R3、R4分别为3.9KΩ和330Ω,R3连接于B+和Q1的b极之间,R4连接于B-和Q1的b极之间,看上去像是电阻分压网络,其实不然。

4-2、充电线元件参数测量:

测量USB充电线各电阻阻值,以便计算分析时接近实际情况。由电路原理图知,各电阻之间不存在串并联关系,并由三极管Q1、LED2隔开,故不必拆焊各电阻,在路测量即可。

万用表表笔短接,测得底数阻值为0.1Ω,见下图:

R1阻值标识为102(1KΩ),在路测量为1.003KΩ,见下图:

R2阻值标识为2R4(2.4Ω),在路测量为2.5Ω,因阻值较小,需减去底数阻值,2.5-0.1=2.4Ω,与标注值一致,见下图:

R3阻值标识为392(3.9KΩ),在路测量为3.90KΩ,实测值与标注值一致,见下图:

R4阻值标识为331(330Ω),在路测量为335Ω,见下图:

4-3、充电线测试分析:

4-3-1、开路状态测试分析:

通电未接电池时的状态即为开路或待机状态。临时搭建测试电路,万用表负极接电路地(GND),红表笔测量相关元件的对地电位,见下图:

将万用表置于DCV档位,通电测量USB输入电位为5.16V,见下图:

测量三极管Q1的b极电位为0.412V,见下图:

测量Q1的c极电位为3.82V,见下图:

测量LED2正极的电位为5.16V,见下图:

测量R2电位为2.9mV,见下图:

将相关测量参数标注于电路原理图上,可确定电流方向,以便于对比、计算和分析,见下图:

计算、分析:

通电后因B+和B-之间开路,于是,+5V→R3→R4→R2→GND形成回路,回路电流Io=5.16V/(3900+335+2.4)Ω=1.218mA,或Io=2.9mV/2.4Ω=1.208mA,二种算法相差10uA。当然回路电流Io还可以按R3、R4来计算,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R1两端电压为5.16-5.16=0V,故R1中无电流流过,+5V→R1→LED2→Q1/c-e→GND开路,LED2熄灭。Vbe=0.412V,Vce=3.82V,也可判断Q1截止,证实LED2熄灭。

Io即为电路总电流,此电流也是静态待机电流,计算得到静态待机功耗为5.16^2/(3900+335+2.4)=6.28mW。

4-3-2、锂电池放电测试分析:

本测试的重点不是锂电池放电过程(放电曲线),而是要测得其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解除电压,以及回升稳定电压,故不必使用容量测试仪,简单接入一个10Ω/5W的水泥电阻作为放电负载即可,计算得到最大放电电流4.2V/10Ω=420mA,最大功耗为0.42^2×10=1.764W<5W,故10Ω/5W水泥电阻用作放电负载是安全的,不会发热烧毁。下图是放电到3.75V时的图示:

随着放电的持续进行,当锂电池电压放至2.45V时,到达了过放电终止电压,触发过放电保护保护芯片关断锂电池输出,见下各图:

撤去10Ω/5W水泥电阻几秒钟,锂电池电压又从0变为3.07V,说明锂电池电压已回升,且达到了过放电解除电压,触发保护芯片使锂电池主回路导通,见下图:

锂电池电压继续缓慢回升,放置到第二天(约经过17小时),基本稳定在3.54V,可见锂电池放电终止后,其电压并非保持在放电终止电压2.45V上,而会持续缓慢回升。见下图:

上述放电测试的数据与最常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F的充放电定义阈值吻合,即DW01F的过放电终止电压为2.4±0.1V,过放电解除电压为3.0±0.1V。

4-3-3、起始充电测试分析:

本测试是以锂电池较稳定的3.54V残存电压为起始充电电压,并在通电前后连续拍照,以获得充电起始瞬间的数据。通过充放电,将电池电压稳定在3.54V,然后用同样方法进行第二个数据测试,直至测完最后一个数据。

搭建测试电路,在电路板上引出三根短导线,其中红、黄线分别从Q1的c、b极引出,绿线从LED2+引出,黑线从USB-(GND)引出,这样可方便测得相关节点的对地电位,为计算、分析提供数据。见下图:

首先测量R2的充电起始电位,将红鳄鱼夹连接到电池负极(VB-)上,通电,LED2点亮,测得R2的起始电位为1.335V,见下图:

将电池电压稳定在3.54V上,红鳄鱼夹连接到电池正极(VB+)上,通电,LED2点亮,测得供电的起始电位为5.11V,见下图:

以相同的方法测得LED2正极以及Q1的b、c极的起始电位分别为1.93V、0.745V、11.2mV,见下各图:

将测得的数据标注于电路原理图上,可确定各支路的电流方向,以方便对比、计算和分析,见下图:

计算、分析:

各回路电流计算:I1=Iled2=Ic=(5.11-1.93)/1003=3.17mA,I2=1.335/2.4=556.25mA,I3=(5.11-0.745)/3900=1.12mA,I4=(1.335-0.745)/335=1.76mA,Ib=I3+I4=2.88mA,Ie=Ic+Ib=6.05mA,IB=I2+I4=556.25+1.76=558.01mA,I0=I2+Ie=556.25+6.05=562.30mA。

Q1、LED2工作状态:由Vb=0.745V,Vc=11.2mV,Ib=2.88mA,Ic=3.17mA可知:Q1导通,+5V→R1→LED2→Q1/c-e→GND形成回路。LED2的正向电压为1.93-0.0112=1.92V,已超过红色LED的导通阈值电压,另Iled2=3.17mA,均可判断LED2点亮。

电池充电状态:起始电压VB=5.11-1.335=3.775V,这表明通电后,电池的起始充电电压并非从3.54V开始逐步上升的,而是直接从3.54V跳变到3.775V开始充电,再逐步上升。电池的起始充电电流IB高达558.01mA,尔后持续降低。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说明电池起始充电时是强制大电流充电。

USB电源工作状态:锂电池起始充电时的输入最大总电流I0=562.30mA,输入电压为5.11V,故输入最大总功耗W0=0.5623×5.11=2.87W。

特别指出:若按锂电池残存电压来进行分析,则将进入误区,若锂电池从3.54V的残存电压开始充电,则电阻R2的电压V2=Vo-VB=5.11-3.54=1.57V,I2=1.57/2.4=654.2mA,R2功耗W2=0.6542^2×2.4=1.03W,这已明显超出电阻R2(1206封装)的额定功率,因而是错误的计算和结论。

以下实测起始充电时的电池电压跳变。接通电源开始充电的瞬间,电池电压直接从3.54V跳变为3.78V开始充电,与上述的理论计算分析吻合。见下各图:

接入USB表,实测充电起始时的输入总电流,测得为563.54mA,与上述理论计算值562.30mA比较,相差1.24mA,基本吻合,见下图:

4-3-4、后期充电测试分析:

因为前期充电阶段充电电压上升、电流下降的变化幅值和速率较大,相关电参数也随之波动较大,给逐一测量电位带来较大的误差。后期充电阶段充电电压上升、电流下降的变化幅值和速率较小,采用同一个万用表逐一测量各电位,可以减小测量计算误差。

测得电池电压为4.25V,R2电位为0.873V,电源供电电位为5.12V,LED2正极电位为1.915V,Q1的b极电位为0.707V,Q1的c极电位为14.1mV,见下各图:

将测得的数据标注于电路原理图上,并标出各支路的电流方向,见下图:

计算、分析:

各回路电流计算:I1=Iled2=Ic=(5.12-1.915)/1003=3.20mA, I2=0.873/2.4=363.75mA,I3=(5.12-0.707)/3900=1.13mA,I4=(0.873-0.707)/335=0.50mA,Ib=I3+I4=1.63mA,Ie=Ic+Ib=4.83mA,IB=I2+I4=363.75+0.50=364.25mA,I0=I2+Ie=363.75+4.83=368.58mA。

Q1、LED2工作状态:由Vb=0.707V,Vc=14.1mV,Ib=1.63mA,Ic=3.20mA可知:Q1导通,+5V→R1→LED2→Q1/c-e→GND形成回路。LED2的正向电压为1.915-0.0141=1.90V,已超过红色LED的导通阈值电压,另Iled2=3.20mA,均可判断LED2点亮。

电池充电状态:实测电池充电电压已上升到4.25V,计算的充电电压为5.12-0.873=4.247V,与实测值吻合,计算的充电电流已减小到364.25mA,其中充电电压已超过4.20V的充电限制电压,说明充电线电路无停充转灯功能,需要等待触发锂电池保护芯片的过充终止阈值电压而停充,此阈值电压往往高于4.20V。

USB电源工作状态:锂电池充电时的输入总电流I0=368.58mA,输入电压为5.12V,故输入总功耗W0=0.36858×5.12=1.89W。

4-3-5、终止充电测试分析:

继续充电,应该离终止充电为时不远了,密切关注充电过程。当电池电压升高到4.35V(电路板端)时,过数秒钟后未见4.36V显示,就触发保护芯片动作,终止充电,说明电池电压达到了保护芯片的过充电压阈值,见下图:

考虑到连线的线损和SM-2P对插接触电阻的影响,将万用表连接到靠近保护板处测量,再次充电到终止,结果充电到4.32V(电池端)时终止充电,表明连线和对插的压降约有4.35-4.32=30mV,以下二图是抓拍到的终止充电瞬间的电池电压:

上图充电终止电压4.32V(电池端)与最常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F的过充终止电压4.28±0.05V定义阈值范围吻合。

充电终止后立即断开电源,在电池端测得电压为4.20V,随后开始缓慢跌落,表明锂电池能够充满,见下图:

测量终止充电瞬间R2的电位和输入总电流分别为0.764V和321.40mA,见下各图:

测量终止充电瞬间的供电电位为5.13V,见下图:

测量终止充电瞬间的LED2正极电位为1.91V,见下各图:

测量终止充电瞬间Q1的b极电位为0.705V,见下图:

测量终止充电瞬间Q1的c极电位为14.9mV,见下各图:

将测得的电参数标注于电路原理图上,并标出各支路电流方向,见下图:

计算、分析:

各回路电流计算:I1=Iled2=Ic=(5.13-1.91)/1003=3.21mA, I2=0.764/2.4=318.33mA,I3=(5.13-0.705)/3900=1.13mA,I4=(0.764-0.705)/335=0.18mA,Ib=I3+I4=1.31mA,Ie=Ic+Ib=4.52mA,IB=I2+I4=318.33+0.18=318.51mA,I0=I2+Ie=318.33+4.52=322.85mA。

Q1、LED2工作状态:由Vb=0.705V,Vc=14.9mV,Ib=1.31mA,Ic=3.21mA可得:Q1导通,+5V→R1→LED2→Q1/c-e→GND形成回路,Iled2=3.21mA。另LED2的正向电压为1.91-0.0149=1.90V,已超过红色LED的导通阈值电压,均可判断LED2点亮。

电池充电状态:充电终止时,LED2熄灭,实测终止电压为4.35V(电路板端),计算的充电终止电压为5.13-0.764=4.366V,计算值超过实测值4.366-4.35=0.014V,基本吻合。计算的充电终止电流已减小到最小值318.51mA。充电终止后立即断开电源,测得电池电压为4.20V,与充电限制电压相符,随后电池电压开始缓慢跌落,说明电池能够充满,且保护芯片的过充终止阈值电压要高于充电限制电压4.32-4.20=0.12V。

USB电源工作状态:电池终止充电时的输入总电流I0=322.85mA,实测值为321.40mA,计算值超过实测值322.85-321.40=1.45mA,基本一致。输入电压实测值为5.13V,故充电终止时的输入总功耗(最小输入总功耗)W0=0.3214×5.13=1.65W。

4-3-6、各充电状态测试结果汇总

将上述四个充电状态的主要测试数据和结果汇总于下表,可一目了然看出结论:

开路待机
起始充电

后期充电

终止充电
Q1状态
截止
截止→导通
导通
导通→截止
LED2状态
灭→亮
亮→灭
电池起充电压(V)
3.54
3.54
3.54
3.54

输出充电电压(V)

--

3.78

4.25

4.35

供电电压(V)

5.16
5.11
5.12
5.13

充电电流(mA)
0
558.01
364.25
318.51

输入总电流(mA)
1.22
562.30
368.58
321.40

输入总功率(W)
0.00628
2.87
1.89
1.65

4-3-7、连续充电过程监测分析:

搭建下图的锂电池电压、电流连续监测记录电路,用可调电源设定输出电压5.200V,输出电流1.500A,以CV(恒压)模式向充电板供电,然后在充电回路中串入USB表监测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锂电池的起始充电电压为2.7mV,即放电至保护芯片关断起充。

启动上位机(电脑)软件,设定好数据记录条件,特别是采样率设定为最大值100sps。见下图:

启动数据记录后立即按下可调电源接通按钮,向充电板供电,充电由此开始。充电约45分钟后自动终止,充电终止前后瞬间的对比图示见下图:

停止上位机数据记录,并保存数据。整个充电过程的电压(黄线)、电流(绿线)、充入容量(红线)及能量(褐线)的曲线见下图:从累计值可知:充电时间约为45分14秒(已扣除非充电记录时间),充入容量仅278.73mAh,充入能量为291.69mWh,对照电池铭牌500mAh,差距显著,锂电池为山寨电池或虚标电池无疑。充电开始的短时间内,充电电压上升较快,充电电流下降较快,充电后期的较长时间内,充电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缓慢下降,直至充电终止。

放大时间轴(横坐标),观察下图的起始充电瞬间的电压、电流曲线可知:二者均从0分别跳变到3.1493V和731.6mA,才进入充电状态,即充电的实质不是从0起始的,而是分别从3.1493V和731.6mA起始充电的,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电流731.6mA实质是通电瞬间的冲击电流,将其作为起始最大充电电流似乎不够严谨。

忽略通电瞬间的浪涌(冲击),选取起始充电曲线部分的另一点作为电池的起充点似乎更为合理,它对应的起充电压为3.312V,起充电流为710.5mA,见下图:

同样,放大时间轴(横坐标),观察下图的终止充电瞬间的电压、电流曲线可知:当充电至45分16秒时,电压已升高到4.3847V,电流则下降到303.4mA,此时由电池保护板芯片关断充电(过充电压保护),电压和电流分别瞬间跳变为供电电压5.2V和0,宣告充电终止。考虑到USB表到电池的线损,电池端的最高充电电压约为4.32—4.33V,与最常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F的过充终止电压4.28±0.05V定义阈值范围吻合。

对照上述断续测试和连续监测充电过程的结果,两种方法都表现出充电电压、电流都是跳变到充电起始点,然后进入降流的充电模式,当电池电压达到保护芯片的过充终止电压阈值范围时切断充电回路,终止充电,LED2同时熄灭,充电板进入待机模式。

至于两种测试方法的数值比较,存在一定的误差,起充阶段无可比性,因为电池的起充残存电压完全不同。充电终止瞬间,断续测试计算的充电终止电压为4.35V,电流为318.51mA(见上表),而连续监测的充电终止电压为4.3847V,电流为303.4mA,这与电池各次充电的重复性有关,也与不同仪表的测量误差有关,当然断续法测得的数据并非同时刻测得,存在时间差,且电流是通过计算间接得到的,因此连续监测的精度要高得多。

4-3-8、无保护板充电测试分析:

拆焊四根引出的短导线,用一节无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置于电池盒继续进行测试,接入USB表通电,经过一段时间充电,测得电池电压已上升到危险的4.54V(电路板端),并无一丝终止充电的迹象,LED2仍然点亮,见下图:

此时测得R2电压为0.620V,Q1的b-e电压为0.703V,输入总电流Io=262.73—260.67mA。见下各图:

将测得的电参数标注于电路原理图上,并标出各支路电流方向,见下图:

计算、分析:

Vb-e=0.703V,说明Q1仍然导通,LED2仍然点亮。I2=0.62/2.4=258.33mA,VR4=0.703-0.62=0.083V,I4=0.083/335=0.248mA,有趣的是随着R2(B-)电位下降,I4电流方向已改变为从上向下流动,充电电流IB=I2-I4=258.33-0.248=258.082mA,随着充电电压的提升,充电电流进一步下降,但充电继续进行。因电池电压已上升到4.54V,不敢再冒险继续充电,毅然切断电源终止充电。

4-3-9、模拟充电测试分析:

由于手头没有更高标称电压的充电电池,为一探究竟,改用功率电阻模拟充电电池,继续提升充电电压作进一步测试,以确定LED2在电路中的作用。根据电路原理图,估算选用的功率电阻Rx,若供电电压为5.14V,Rx的电压(充电模拟电压)为4.9V,因Rx与R2串联,则流过Rx的电流为(5.14-4.9)/2.4=100mA,Rx=4.9/0.1=49Ω,功耗为4.9×0.1=0.49W,故Rx首先用51Ω/5W的水泥电阻模拟充电电池测试,Rx实测值为51.9Ω,见下图:

临时搭建测试电路,通电,LED2点亮,测得Rx电压为4.91V,总电流为96.52mA,见下图:

测得供电电压为5.14V,见下图:

测得R2电压为0.228V,见下图:

测得Q1的b-e电压为0.618V,见下图:

测得Q1的c-e电压为2.44V,见下图:

测得LED2电压为1.829V,见下图:

将Rx增大到75Ω测试,LED2点亮,亮度明显减弱,用同样的方法测得Rx电压为4.98V,总电流为67.90mA,见下图(其余电参数测试方法相同,图片省略):

将Rx增大到100Ω测试,LED2亮度进一步减弱,肉眼很难看出,用同样的方法测得Rx电压为5.02V,总电流为51.58mA,见下图(其余电参数测试方法相同,图片省略):

将Rx增大到150Ω测试,LED2亮度再次减弱,肉眼几乎看不出发光,用同样的方法测得Rx电压为5.06V,总电流为34.55mA,见下各图(其余电参数测试方法相同,图片省略):

将Rx增大到200Ω测试,LED2亮度再次减弱,肉眼极难看出发光,用同样的方法测得Rx电压为5.08V,总电流为26.94mA,见下各图(其余电参数测试方法相同,图片省略):

将各次测量的电参数汇总于下表,并通过计算分析得出电路的工作状态:
Rx标称值(Ω)

51

75

100

150

200

Rx实测值(Ω)
51.9
74.8
99.2
150.2
196.0

LED2状态
点亮
微亮
微微亮
极微亮
超极微亮

Q1状态
导通
微导通
微导通
截止
截止

Rx实测电压(V)
4.91
4.98
5.02
5.06
5.08

实测供电电压(V)
5.14
5.15
5.15
5.15
5.15

实测R2电压(V)
0.228
0.1627
0.1236
0.0822
0.0645

实测b-e电压(V)
0.618
0.559
0.523
0.485
0.468

实测c-e电压(V)
2.44
3.37
3.48
3.58
3.66

实测LED2电压(V)
1.829
1.709
1.645
1.567
1.532

实测总电流(mA)
96.52
67.90
51.58
34.55
26.94

计算Rx电流(mA)
94.61
66.58
50.60
33.69
25.92

计算R2电流(mA)
95.00
67.79
51.50
34.25
26.87

计算总功耗(W)
0.50
0.35
0.266
0.178
0.139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模拟电阻Rx阻值增加,Rx电压逐步增大,Rx电流逐步减小,这相当于电池充电电压逐步升高,充电电流逐步降低,LED2亮度逐步减弱,直至充电电压逼近于供电电压,充电电流才趋向于0。

在5.15V的供电条件下,当负载Rx电压(充电电压)达到5.06V时,即与供电的压差为5.15-5.06=0.09V时,肉眼可见的LED2转灯熄灭,但充电电流仍然维持33.69mA,充电持续进行,并未终止,这样的转灯电路设计是不可思议的。

五、USB充电线测试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测试分析,可得出USB充电线的电性能结论:

5-1、USB充电线可对低于3V残存电压甚至为0(仅是保护板过放电切断测得为0,实质锂电池仍存在一定的残存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实质上是充电起始瞬间,施加在电池上的电压超过了保护板芯片的过放电解除电压,使得充电回路接通开始充电,更重要的是充电并非从电池的残存电压开始,而是通电瞬间跳变到3V以上的某个电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充电。

5-2、USB充电线可对锂电池进行从高电流至低电流的降流充电,当锂电池配有充放电保护板时,由保护板自动终止充电,终止电压由保护板过充电阈值范围决定,但普遍高于充电限制电压4.20V,充电指示灯LED2同时熄灭;当锂电池未配有充放电保护板时,充电过程无法终止,充电电压直逼供电电压,充电电流趋向于0,才可终止充电,充电指示灯LED2也常亮,需要充电电压接近供电电压时,Q1才可完全截止,使得LED2完全熄灭,所以LED2电路的设计就是一个摆设,又像转灯电路,又像电源指示电路,但实质什么都不是。

5-3、单纯依靠保护板终止充电而无充电管理芯片,缺乏充电安全性,无法长期使用,故决定弃用该USB充电线,寻找合适的单节锂电池充电电路予以替换。

六、USB充电线替代品制作:

6-1、雾化充电头概况:

弃用原USB充电线,采用USB-C接口的雾化器充电头来替代。雾化充电头的外形尺寸为φ22×15.5mm,具有充电管理、雾化控制以及充放电保护等功能,稍作改造即可用作该锂电池USB充电线的替代品,见下图:

6-2、雾化充电头拆解、改装:

拆焊、分离锂电池,拔出硅胶盖,可看到电路板,撬开两个卡扣,可取出电路板,再拆焊气流传感器(咪头),咪头看上去就像MIC音频咪头,实质不然,但原理相仿,都是通过周围气压的微弱变化,引起咪头电容改变,转化为电信号送至控制芯片,由芯片控制锂电池放电开关,从而接通或断开电加热器。见下图:

电路板正、反面放大图如下:

拆焊电路板上三根引线,将短粗SM-2P公头连线穿入硅胶盖,然后分清正负极正确焊接到电路板的B、G焊盘上,F焊盘用于连接到雾化电加热器,悬空,这样就完成了雾化充电头的改造,见下图:

完成改造、组装的雾化充电头成品见下图:

七、雾化充电头测试分析:

7-1、雾化充电头电路原理分析:

根据实际印刷线路,绘制电路原理图如下:

根据外围元件,丝印911A的芯片与型号CSC911X吻合,用于充电管理和雾化控制,查询到的芯片简介见下图。而丝印4050B芯片则用于驱动和控制RGB氛围多彩LED,与充电功能无关,其数据手册无法查询到。

从上述简介可知:芯片具有3.1±0.1V欠压保护,即锂电池电压低于该阈值,则切断输出,似乎芯片既有充电、雾化控制功能,又有放电保护功能,但芯片同时有雾化时间保护功能,即锂电池放电时长仅为7.5—12.5秒,超过该时长阈值,锂电池放电将切断,即使芯片1脚用合适的电容替换咪头,让芯片内部开关始终闭合,处于放电状态,但最长也只能放电12.5秒,所以芯片的放电保护功能无法用于常规场合。

芯片CSC911X(911A)的1脚接气流传感器(咪头)Cx的V+,为防止电路误动作,气流传感器(咪头)已拆除;2脚接地(GND或G焊盘);3脚直接接单灯充电指示灯LED1正极,而不必串联限流电阻;4脚为输出脚,通过F焊盘接雾化电热丝,仅当气流传感器(咪头)感应到负压气流时,芯片内部开关才能闭合,4脚才有输出,从而电热丝发热雾化;5脚接USB(Type-C)的Vbus,即Vcc+5V;6脚接充电锂电池正极,即B焊盘。

USB-C的C1、C2引脚均连接下拉电阻R1、R2(5.1KΩ),用于USB电源的识别、握手,因为某些USB供电需要识别协议,才能输出供电。

芯片4050B用于驱动四个并联的RGB多彩LED2—LED5,以制造雾化期间的氛围,其电源5脚引自锂电池,4脚为控制脚,引自芯片CSC911X(911A)的4脚Vout,因其为高电压大电流功率脚,故必须经电阻R3、R4分压衰减后获得控制电平V4,R3也可理解为衰减电阻、R4则可理解为芯片4050B的4脚下拉电阻,以稳定4脚输入电平,V4=VoutR4/(R3+R4)=100Vout/(10+100)=0.909Vout,而Vout的最高电压即为锂电池充满的电压4.20V,故最大值V4=0.909×4.2=3.82V,由芯片CSC911X(911A)简介可知,锂电池欠压保护最低电压为3.0V,故最小值V4=0.909×3.0=2.73V,V4处于3.82--2.73V的范围内,均为高电平,同时芯片1、3、6脚随机输出低电平,驱动四个RGB多彩LED变幻点亮和熄灭。1、3、6脚经串联的限流电阻R5、R6、R7分别连接并联的RGB多彩LED的B(蓝)、R(红)、G(绿),四个RGB多彩LED的供电统一取自锂电池。

7-2、雾化充电头空载测试分析:

按下图的临时电路进行空载测试,通电后,蓝色充电指示灯点亮,输入总电流约为1.1mA,输出充电电压在0—2.03V之间循环跳变,以下是输出充电电压在跳变过程中抓拍选取的典型图示:

可以推断:空载时输出充电电压跳变是由于芯片不断检测充电电池电压的结果。其静态(待机)电流约为1.1mA,静态(待机)功耗约为5.185×1.1=5.7mW,与实测值吻合。

7-3、雾化充电头充电测试分析:

搭建如下图的电路,用上述同样的锂电池,同样的残余电压3.54V开始进行充电测试分析:

一手接通电源,另一手开始连拍,接通电源瞬间,蓝色充电LED1指示灯点亮,输入总电流已达到546.8mA,但电池电压反应迟钝,仍然停留在3.54V,接着,电池电压立即跳变为3.72V,见下各图:

随后,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充电,包括电池电压上升较快,输入总电流稍有连续下降。当电池电压充至4.00V以上后,充电速度明显减缓,包括电池电压上升缓慢,输入总电流有较大的持续下降,以下二图分别表示电池电压充至3.80V和4.16V时的状态。

神奇的是当电池电压达到4.17V时,突然回落到了4.11V,输入电流也从357.59mA大幅下降到了191.57mA。见下各图:

接着电池电压又从4.11V开始,以输入191--194mA的恒流充至4.18V,又突发第二次回落,电池电压降至4.15V,输入总电流从194.56mA下降到120.41mA,见下各图:

电池电压再次从4.15V开始,以输入120mA的恒流充至4.19V终止。充电终止时,LED1闪烁三次,然后熄灭。充电终止后,电池电压又立即降至4.15V,见下各图:

充电终止后,继续保持通电,LED1始终熄灭,输入总电流也始终保持在1mA以下,约经过7小时后,电池电压从4.15V缓慢降到了4.06V,见下图:

上述充电过程中的二次回落,并非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而是充电电池性能差的表现,就是常说的“充得快,放的快”的具体表现。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接近4.20V终止电压,需要输出低电流充电,但显示的电压或充电获得的电量不实反虚,一旦降流,电池电压就相应下降,特别地,一旦断电停充,电池电压会下降更大,这也是粗略定性判断电池充(放)电性能的一个简便方法。

另外,充电终止后,电池电压即刻从4.19V下降到4.15V,也说明了电池性能较差,没有真正充满,只是芯片检测到充满而停充。

芯片对充电终止电压的检测和判断还是相当精确,虽然显示4.19V终止充电,与标准终止电压4.20V比较,仅差10mV。

7-4、雾化充电头连续充电监测分析:

按上文相同的方法搭建雾化充电头连续充电监测电路,并连接上位机(电脑)记录和保存整个充电过程的所有数据。使用同一节锂电池测试,并在充电测试前完全放电。见下图:

按照上文方法启动软件,设定好记录条件,然后运行软件开始记录数据,紧接着接通可调电源对雾化充电头供电,开始充电,待充电完毕后停止软件运行,保存数据文件供观察和分析。下图是记录的雾化充电头完整的电压(黄线)、电流(绿线)、容量(红线)以及能量(褐线)变化曲线:

从图表可知:整个充电过程耗时约1小时23分钟(已扣除非充电时间),充入的容量为298.54mAh,能量为308.12mWh,与上文测得的容量278.73mAh、能量291.69mWh接近,但与电池标称容量500mAh比较,再次证实电池质量之差,虚标之严重。从充电电流曲线看,这是典型的“阶梯式恒流降流充电”模式,当芯片根据电池电压降低充电电流时,电池电压也随之少许下降,这与上述断续测试的结果相同,原因已在上文中详述。

放大时间轴(横坐标)可清楚观察到充电起始瞬间的电压、电流变化情况,均从0跳变为3.2595V和550mA(冲击电流)开始起充,见下图:

在充电起始的06.679-05.280=01.399秒时间内,充电电流经历了3次震荡后趋向于稳定,此时充电电压、电流分别为3.406V和525.7mA,作为跳变后的起始充电电压和电流比较合理。见下图:

同样放大时间轴(横坐标)可清楚观察到充电终止前瞬间的电压、电流变化情况,充电终止电压、电流分别为4.2046V和112.9mA,见下图:

进一步观察充电终止后瞬间,芯片关断充电后,充电电流降为0,电池电压即刻下降到4.1573V,并持续缓慢下降。见下图:

根据监测系统充电终止前后瞬间的数据变化情况,可得出:

充电终止前瞬间:电池端实测电压为4.17V,USB表监测值为4.20414V,在112.97mA充电电流的条件下,线损达到了4.20414-4.17=34.14mV,若USB表的输入、输出连线的线阻相当,不考虑两表测量误差,则充电板芯片的终止控制电压将达到约4.20414+0.03414=4.23828V。见下图:

充电终止后瞬间:USB表显示的电流为6.2mA,但电流方向相反(蓝色箭头),因此它是充电关断后的电池倒灌电流(放电),USB表显示的数值均是电池对充电板供电的数据,照此分析,电池端电压应该高于USB表电压,但实测电池端电压为4.14V,USB表电压反而高达4.15226V,这反映出两表存在测量误差,而且是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值偏低。见下图:

放大充电电压纵坐标,可清楚观察到充电电压、电流曲线的变化情况,见下图:

在开始充电的6分20秒(已扣除非充电记录时间)内,电池电压从0或从跳变后的3.406V快速充到了4.1473V,充电电流从550mA(冲击电流)或从跳变后的525.7m下降到了458mA,此时,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由充电芯片控制),电池电压出现了第一次明显回落。在00:06:24.960到01:23:15.140共约1小时17分时间内,电池电压从4.1473V充到满电,电压仅上升了约0.07V,充电电流从458mA下降到了113mA终止电流,这与电池性能不佳密切相关。

结合充电恒流电流的五次直线下降(由充电芯片控制),对应的充电电压也随之下降五次,这与上文断续测试过程中捕获的二次电压回落结果一致。另外在整个充电过程中,电压出现10多次约10mV的尖峰,且上升尖峰居多,而对应的电流却未出现尖峰,这也是电池性能不佳的表现。

八、雾化充电头测试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测试分析,可得出雾化充电头的使用结论:

8-1、经雾化充电头改造,大幅减小了线阻,匹配了充电SM-2P接口,切断了电路板与充电无关的线路。

8-2、雾化充电头具有充电管理芯片,采用阶梯恒流降流模式充电,可从0V起充,充电终止电压满足4.2V的限制要求,对于中小容量锂电池,充电电流(充电倍率)适中,并且采用广泛流行的USB-C供电接口。

8-3、雾化充电头可满足原锂电池的充电要求,并可完美替代原USB充电线。

本帖完。

本帖篇幅较长,花费围观者较多时间,在此表示感谢!

如果本帖对您有用,请记得点赞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