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元钱的电商专供插排拆解

楼主:
路由器位置放的是一个老式2位小插排,原来的华为A1路由感觉不快,准备双11换个路由。

看到这个插排优惠下来才5元一个,下一单回来看看效果。
好评还能再返2元钱。

不想搞NAS,就路由查了一个1T硬盘,里面都是一些老电影。平日没事手机oplayer看看老电影老电视剧。
各位对于带USb的路由,有什么好推荐的,谢谢 !

网友:
这个排插做工可以啊,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该有的全都有,而且还是铜排,良心货!

网友:
做工还不错,比阳江做的那些好不少

网友:
铜条,电源线芯铜的,这个价可以拥有

网友:
看着还不错,这个价格可以了。

网友:
这插座用的塑料不像是再生料,蛮好的呢!

网友:
这玩艺家里用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网友:
不要拿生命赌明天

网友:
一颗螺丝都没有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够用就行。

网友:
质量确实可以,还是铜排的

网友:
看得见的地方做工可以,但看不见的比如塑料是不是阻燃PP,线材是不是铜包铝,就全凭厂家良心了。

最后,虽然买的时候是给路由器用,但谁也保不准以后会不会插大功率用电器上去

网友:
这种把地线那个铜条(铁镀铜)去掉还安全些,用在路由这种上没问题。这种线材很差,用在不动的地方小功率还可以。

网友:
同求,有什么带usb的,能外网直接访问路由器usb上插的移动硬盘的

网友:
这个做工很好了,看样子还是铜的。

网友:
良心插排,做工可以了。

网友:
铜条挺厚实的,关键是要有弹性,做工不错!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而且只要3块钱,一个字:值

网友:
磁铁吸一下,看看铜排能吸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