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DTIG4还有这么良心的时候

楼主:
大概18年的时候丢哪里,今天意外翻到了,用的正片漏电王还是mlc

网友:
金士顿低端优盘基本都是垃圾,

不如去买点其他品牌的,至少速度还有点优势。

网友:
u盘买过一个,后来打印店丢了

网友:
里面的内容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
金士顿U盘感觉不错,当年99元买的1GB金士顿DT1,用到现在都没坏。后面又买过几个,都是很耐用没有坏。

网友:
  金士顿假货太多  正品质量不错的

网友:
唯一一个假货比真品速度快的牌子

网友A:
看没看漏电没

网友B:
漏电是什么意思,是指存的面的电子容易流失,从而随机丢失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没看漏电没

数据都锁了,要换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是什么意思,是指存的面的电子容易流失,从而随机丢失数据吗

对,就是随机丢

网友:
金士顿假货太多很难分辨

网友:
这款速度很拉胯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盘,量产将近百次,最后稀里糊涂量产成功

网友:
这个牌子的假货往往要比真货更好。。。

网友:
有个同型号的,SSS6130主控,颗粒不懂HVRKZL8, 十几年了很稳定写20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