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得劲DE36插卡收音机

楼主:
小黄鱼鹌鹑那里来的,芯片是si4836a10可以解码立体声。可惜这个的喇叭坏了,喇叭是直径4厘米,高1.7厘米,其他正常,调频立体声不错。收音好。

网友:
换一个喇叭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位器的就怕后期接触不良,频率乱跳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网友:
这种喇叭便宜的,买给换上

网友:
这个收音机不错,,换个喇叭,又能用好久的。。小媳妇

网友:
找个口径一样的小啦叭换上,不错的收音箱。

网友:
看铭牌,功能多多,看电路,做工不错,至于扬声器修复或更换那是举手之劳。

网友:
还带有耳机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