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蒸饺机漏水,修理一下

楼主:
神州医学说“冷从脚起”,所以把蒸脚器清洗保养一下用来暖脚,之前用的时候还有点漏水,就便修理一下

底面老多螺钉,拧下来就可以拆开了

底盖还有6颗螺钉不知啥用处?

底盖有明显漏水痕迹

沿着漏水痕迹对应部位找到可疑点在蒸汽驱动风扇仓的一边处

把风扇座子取下,座边缘的胶垫里外都有水渍

检查了一下座子间隙,有明显漏光状况,说明塑料强度不足或者塑料模具精度太差导致没啥压力的一点点水也漏出来

卡尺测了一下胶圈厚度有3毫米左右(6-3=3))

看来座子缝隙误差超过3毫米了,只好把与缝隙相关的4个螺丝柱分别切掉2毫米,便于依靠座子紧固螺钉使胶圈在缝隙中压紧至不漏水状态

还发现蒸汽供水管路中有白色粉末,估计蒸汽发生器中水碱也需要清理一下

拆开管路和蒸汽发生器,果然老多的水结石,甚至罗刀都铲不下来

加热板实在咔嚓不掉水石只好加白醋泡一下了

经过半天醋泡,终于可以铲掉了

其他地方清洗了一下,干净了很多,又拧上了很多螺钉装復起来,希望不再漏水,蒸一下脚抵御北方的酷冷。

网友:
饺与脚,天上地下,差的远呢!

网友:
蒸饺啥馅的?

网友A:
“蒸饺机”这标题离大谱啦!

网友:
哈哈,人肉脚子

网友:
兄弟呀,蒸脚机不是蒸饺机,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1930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的精锐部队,本来计划和阎锡山的晋军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结果因为一个参谋的笔误,把“沁阳”写成了“泌阳”,直接把部队送到河南南部,距离原定集结地整整400公里,还正好陷入蒋介石重兵盘踞区。结果这个参谋因一字之差被枪毙。

网友:
不是应该704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饺机”这标题离大谱啦!

汉语博大精深不就是这么体现的吗?

网友: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复维护,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网友:
粉沫像盐一样。

网友:
蒸饺机?饺子不是煮的?

网友:
蒸饺机,此脚与彼饺

网友:
广东现在360度无死角桑拿模式,不进空调房免费享受

网友:
蒸饺机被骗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