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维修一个读卡器,拼尽全力还是无法成功。

楼主:
铝合金金属外壳,质感上拿捏拿捏!all in one,决心很大,是有实力还是噱头?多合一设计,不同类型内存卡,一个搞定,可惜不能同时识别多张卡,只能一次一张卡(还好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要求)好拆是挺好拆的,通过塑料过盈固定的,稍微使劲就薅下来了,pcb单薄的手感,注定了这个读卡器不会太好。毫无疑问,牛屎芯片外加两颗电容,到此已经不抱维修好的希望了,没芯片资料想修没门。不出意外的芯片烧了,牛屎烧出一个大洞。估计只有外壳废物利用一个办法了,后续用gl3224或者gl823k芯片做个读卡器还是很有必要的,期待后续,有做成功会再发帖共享的,谢谢观看。

网友:
打火机:告你外观侵权……

网友:
这种牛屎的读卡器有时候新的都能造成文件错误,极不可靠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没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没得修

外部元件少,除了方便厂家大量生产,其他都是缺点。

网友B:
牛屎!坏了就是坏了,不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坏了就是坏了,不用修。

万一是硬封呢,虽然可能性不大

网友:
牛屎不好修啊

网友:
外形倒是不错,可是内在确实不咋地。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坏了就扔,没修的必要,也修不好。

网友:
一次性的玩具。

网友:
这种读卡器一旦挂了没得修。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多一个插手机的口,能插手机读卡。外壳烂了一直裸奔用

网友:
牛屎的芯片丢了吧

网友:
牛屎芯片的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