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为了撞击起火时可以迅速逃走,改造汽车哪些地方比较好?

楼主(2025-10-13):
在坐垫下装个大弹簧,车顶设计成碳纤维的
碳纤维一撞就碎,然后弹簧把人弹起来2米高,是不是可以安全逃走呢

网友A:
弹射座椅,碳纤碎了,人也撞晕死了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二战吉普车威利斯
按这个车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射座椅,碳纤碎了,人也撞晕死了

碳纤维碎了,所以脑袋是好的

网友B:
摔晕了,烧着就不疼了,是吗

网友:
把家里汽车顶棚锯掉,便敞篷车,既拉风又可以方便逃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晕了,烧着就不疼了,是吗

烧成骨头了

网友:
“碳纤维一撞就碎”?那碳纤维的网球拍、自行车架卖谁啊?
我看最彻底的办法是买敞篷车

网友:
车顶如果强度不足,那碰上翻车啥的不完蛋了?

网友:
目前看来最有用的是车门安装处使用爆炸螺栓

问题在于这个爆炸螺栓怎么启动,用按钮启动会不会有人手贱,自动启动会不会该炸的时候不炸,不该炸的时候乱炸

网友:
车门可以快拆

网友:
最安全的目前就是装防滚架

网友:
加固车架,加厚钢板,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厂家研究验证了一键弹出式电池嘛,发现冒烟,直接往侧面弹出电池即可,至于路边的行人、车辆嘛,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

网友:
碳纤维强度比同等质量的钢强10倍,这脑袋撞的碎?

网友:
车上放个棺材,着火了赶紧躺进去,没烧死再爬出来,烧死了直接入土

网友C:
改车门啊,保证想开能开得了。电车门锁还不了解,不过最终应该还是机械执行机构吧,加个保险销子做到可以手动打开锁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车门啊,保证想开能开得了。电车门锁还不了解,不过最终应该还是机械执行机构吧,加个保险销子做到可以手 ...

不是没有机械开门机构,只是太隐蔽了,着急了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