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破壁机故障求助 通电显示00:50 指示灯全部亮

楼主:
求助大佬,九阳破壁机通电显示00:50,指示灯全部亮,按键所有模式无反应,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正常使用,用几次就又不行了,拆开没发现进水地方,传感器阻值也正常,各接触开关也都量了正常,求助大佬们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网友:
放置,是指上电一段时间?多久?
用几次又是啥意思?是按几下?还是这次用完,下次再开机?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