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装上几个月就坏的筒灯,电路及其简单,毫无底线

楼主:
家里装了20多个筒灯,用了10多年了,每天合起来能开5、6个小时,10年多其中有一半多还是好的,看了订单是8.8一个买的,买了30个,虽说不是品牌灯,但是底线是有的,3W的筒灯铝基板,6个5730的led芯片,恒流驱动,恒流驱动目前没有一个坏,灯坏全都是灯珠烧了,之前坏了都是买焊好灯珠的铝基板,价格不算低,好几块一个,而且还要焊线,几个月前发现有外观跟我当时买的一样的筒灯,价格不贵就买了几个,没有独立的驱动,我以为把恒流ic做到灯板上,结果有一个装上用了4个月就坏了,拆开一看这也太简单了,ic没有、电容没有、变压器更没有,直接整流桥出来串2个贴片3.3K电阻然后串了几个灯珠,只能说现在的灯珠耐压真高,这个灯坏是一个贴片电阻烧了,灯珠暂时还没坏,但是总感觉这种灯用不了太久,我不是看便宜才买的,但是这种外观的没有见有贵的

网友:
我的筒灯清一色的阻容降压的,快7年了,坏了一个,但是亮度下降了。

网友A:
有一说一,十年前在网上买的德力西,没坏,在当地灯饰城买的,几乎全换了个遍。。。现在懒得搞了,坏灯珠就用加热台自己换个灯珠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十年前在网上买的德力西,没坏,在当地灯饰城买的,几乎全换了个遍。。。现在懒得搞了,坏灯珠就 ...

看来,常备灯珠是对的。

网友B:
几年前家里装修,刷单买了几十个到现在还没用完,平均几毛钱几分钱一个

做工很好,灯驱动板和灯珠是分开的,灯驱动单独的横流电源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 好的 单独的恒流流  这种是连电容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十年前在网上买的德力西,没坏,在当地灯饰城买的,几乎全换了个遍。。。现在懒得搞了,坏灯珠就 ...

我最近就开始换灯珠了,换板成本有点高,用加热台跟锡浆换灯珠还是比较好换的,我昨天才换了4个板,晚上就用了3个,不过自己换的寿命现在还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家里装修,刷单买了几十个到现在还没用完,平均几毛钱几分钱一个

做工很好,灯驱动 ...

我13年8块8买的就是这,你买的咋这么便宜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我家18元一个    没坏过   目前7年

网友:
LED灯一直在降价用料也一直缩水。

网友:
这个价格,它必然这个结果啊

网友:
这种只适合出租屋之类的廉价场所使用,或者作为楼道长明灯,家用太拉跨

网友:
我的是老式筒灯,之前用FSL的节能灯,12个,后来换成飞利浦9W球泡,几年了,一个没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灯带式灯板有频闪,但是成本低。

网友:
竟然还是铝外壳,比那些塑料外壳,树脂基板的好多了。树脂的那种就基本是随时嘎。

网友:
便宜没好货。
以前LED灯,实际功率9W,亮度对标30W,144颗3528,四级阻容,58块钱买的,当时一点儿都不懂,但是真不亏。
用了十来年,阻容才挂,自己配了恒流,又满血复活,光衰没感觉,还能再战一百年。

网友:
要啥自行车

网友:
散热不足 大部分都是热死的

网友:
LED灯大多都是散热不好损坏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买个看样合适再追加